[求BIOS]
MS-1W0U1 VBIOS

楼主(2023-03-31):
求一个 MXM接口V星1060 6G 的显卡BIOS MS-1W0U1 VER:1.0

网友A:
我手上这个显卡板是不出核心供电,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这个显卡板是不出核心供电,BIOS应该是好的

谢谢 我的也应该是好的 换了C1的现存能显示了,进系统花屏 其他现存抱几十的错误 可能是核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