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该从哪里下手呢?

楼主(2023-03-31):
华硕a320,有时能正常使用,不定时自动重启,重启后有几率再次进入系统,大多数是反复不停的重启,有时屏幕会显示logo有时logo来不级显示就重启了,有人说是缺电压,但是缺电压它是怎么进系统的还能玩游戏呢。头大

网友A:
重点查一下cpu的供电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cpu的供电不稳定

不好查,刚才开了半个小时没有出问题,cpu电压正常

网友:
自己修好了已经,供电可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都正常,引起的原因是某电压检测信号与cpu12v串路了,因为我拔掉4ping开机居然上管还有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