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机构买的教学一体机

楼主(2023-03-31):
他们的一体机开机有进入win7系统的声音,外接一个显示器也有画面,一体机的60寸屏幕不亮,我现场拆开看了 就把这个板子拆回来了  图四鼓包的芯片是不是pwm芯片  图二三两个n沟道mos管都不对,图四左边四环电阻也炸了
图四  炸的两个电阻 下面的写着 153  上面的看不清了  谁修过类似的  电阻是多大  ,两个mos管我查了  不知道用什么管代替  还有这个pwm芯片  换成哪一个
在哪买这些东西

网友:
早日找到。

网友:
咸鱼一块板子280  维修服务不知道

网友:
5V待机电源,你从一个不用的手机充电器上拆来,拼上去就可以了,(你原电路周围的电阻都烧掉了,修复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咸鱼买了一块拆机版 装上去 屏幕暗的看不见  现在又要换灯条  头疼

网友A(2023-05-06):
超薄款侧入式背光的电视,要特别小心,很多时候拆下来才发现背光灯坏了的同时,导光板也烧变色了,修出来变色,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修之前,一定要问客户,坏之前是不是有亮度不均变色的现象,有的话就没必要修,因为导光板几乎根本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薄款侧入式背光的电视,要特别小心,很多时候拆下来才发现背光灯坏了的同时,导光板也烧变色了,修出来变 ...

谢谢  谢谢

网友:
就一普通的电源,找不到零件可以想办法外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