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D3174+SC8115多口电源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3-03-31):
求助,遇到一个难修的的电源头,测了周围的开关管都没有损坏,电阻电容没有详细参数测不出来,不出Vbus电压?SC8115芯片测的VBATS对地为0,但是BAT对地值为400多,明显不对,没电路图没想到修个充电头都挺复杂的
    插上充电头,3174协议控制芯片(这芯片带程序)VBUD-P-CTRL引脚为什么不能正常输出低电平,可能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我支支招?

网友:
换一个得了,这玩意没资料,还不好修,

网友:
维修这些复杂的电路,没有扎实的维修经验,真是太难了。

网友:
我重新焊接了一下洗衣芯片,电压起来了,没想到充电时一会儿能识别一会儿又不能,然后芯片直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