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阴,阳虚拟框架----各种插件大总结(烂尾)

楼主(2023-03-31):
我想起来我账号密码了,看到有一篇写了一半的草稿,正巧兄弟最近装了个太极。本来想着私密发布的然后发现好像没法发给别人。索性也就公开了

再次强调,本文章已经烂尾。。。不过应该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以及,感谢上一篇博客的两位兄弟的评论,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温暖以及对你们的愧疚哈哈哈哈。这几天挪一下这两天写的博客,然后过两天我会把没写完的下篇写完呜呜呜虽然你们估计已经不感兴趣了。

btw,个人博客搭建中, chantAria的博客,欢迎来欣赏bug

=============================================================

最近心血来潮又想起了折腾自己的安卓手机,不由得就想起来了几年前的Xposed框架.于是又开始跃跃欲试起来

然而在网上冲浪许久后,虽然人们七嘴八舌但我大概还是看出来了Xposed对于高版本android好像已经不太能用了, 更何况我用的还是MIUI

于是,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玩意----太极框架.(咳,应该也不是啥新东西了只不过我才关注到而已)

当然,现在还有好多类似的东西,但这不是我们的主题.

在开始我们的主题之前,我先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太极的几个不同的版本究竟都有什么差别

首先,太极不同于Xposed框架.它是有自己的作用域的.只有把软件添加进太极的界面里面,才可以对软件进行hook

太极·阴

太极·阴是太极的基本款,不需要root等各种操作.仅仅像平时安一个软件一样就可以.效果上,无法对系统进行修改,但修改应用却是绰绰有余了.对玩机感兴趣但又担心手机变砖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进行尝试

以上是 阴 的优点, 阴 也有它致命的缺点:因为没有底层的支持,所以添加软件需要先把软件卸载重装,会花费较长的时间,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与此同时,他卸载重装软件之后会更改软件的签名,导致其他软件无法识别等问题,其实还是蛮影响使用体验的

太极·阳(太极·magisk)

太极·阳是太极的完全版,它可以像Xposed那样对系统进行操作,以及在 阳 上添加软件,就像添加一个快捷方式一样非常方便.与此同时,也不会改变软件的签名,可以说是保证了软件的原封不动.会少很多不可预料的bug

缺点:操作繁琐.需要先root,然后安装magisk,然后在magisk上安装太极magisk插件,然后再安装主程序太极.对小白不太友好.具体的安装过程也不是咱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就以后再说吧

太极·打开阴阳之门

所谓打开阴阳之门,就是让太极获得一个叫做设备管理者的职称.以便更方便的进行各种操作.我一开始以为"打开阴阳之门"和"magisk"是两种获得太极·阳的方法,最开始就是弄得这个.然后因为MIUI得原因必须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最后还发现白弄.所谓得打开阴阳之门,其实相当于一个太极·阴的升级版,而太极·阳确实完全版.我想这么说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好,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

想必每个刚安装了太极的人,看到官网密密麻麻的一堆没有介绍的插件就一阵头疼.我来给大家看看官网上的样子

光是 微信拓展模块 就有三个,查了好多地方也没有个准确的评价,最后迫于无奈我只能一个一个尝试.

首先声明,我用的是太极·阳

一,微信插件

我只会把我觉得好用的告诉大家,时间太紧如果想要所有插件详细介绍的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MDWechat:大体功能是美化微信,我的资源编译没有通过所以具体不太清楚

微信学英语:自动转换语言,个人感觉用途不大

斗图神器用来搜索表情包,用途不大

群消息助手是个好东西,可以像qq一样整理所有的群,订阅号,公众号,可以入手!

除此之外我觉得能吸引到我的就只有防撤回了

具有防撤回功能的插件有很多,但是各有利弊

微信QQ防止撤回因为年代久远只对微信有效,对qq无效.对方撤回之后会显示"对方试图撤回一条消息".我其实很喜欢这个俏皮的语气,截图来气人也不错.但可惜的是这个插件只有防止撤回的功能,有点单薄

微信助手也是个不错的插件

我比较喜欢的是他的微信登录自动确认功能和摇色子,划拳功能,他也可以防止撤回消息,但是他没有提示.你甚至都不会知道对方撤回过消息.所以这个功能不建议打开

下面来介绍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全面的

微信增强插件

它是一个很全面的插件.既可以自动登录,又可以防撤回,还可以抢红包.它在检测到撤回是会显示"对方撤回一条消息已阻止)"

虽然不如之前那个好玩一点,但至少是个正经的提示.

所以总结微信模块方面,如果只想装一个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微信增强插件如果再加一个可以考虑可以划拳的微信助手
二,QQ插件

还是先来看图片

qq净化因为版本问题,至少在我这里已经不起作用了,pass

复读机模块链接失效,pass

basw.apk+wifi是两个功能的集合,1.发送apk时会自动重命名成包名_版本号.apk,不再是千年不变的base.apk.2.万能钥匙连接WiFi后复制密码到剪切版(我感觉没啥用)

colorQQ可以修改8.1.5版本qq的样子,版本不太对效果不清楚

emmm总之试了所有的都没有满意的

三,网易云音乐

云村清洁工我感觉很不错,功能也很全

网易云音乐插件效果差不多

四,抖音

抱歉,不看抖音

五,钉钉

也不看

六,去广告

大圣净化要登录

AD快消可以用

七,系统相关

全部需要用 阳 ,没有的可以右转了

我的手机是小米,所以也并没有全都试一遍

网友:
Xposed:

     Xposed是一款特殊的安卓应用,诞生于著名的XDA论坛,由Xposed框架和Xposed模块组成。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模块化手机,Xposed框架相当于手机的主体,而Xposed模块相当于模块化手机的诸如镜头模块、投影模块和电池模块此类的各式模块。 通过Xposed框架与不同的Xposed模块的组合,你可以对你手机中的功能进行高度的自定义,比如定制一个最符合你的审美和使用习惯的状态栏,防止喜欢在后台消耗你手机的硬件资源的应用偷偷地运行,禁止应用开机自启和禁止应用间的相互唤醒。

安装:

1.  安装分别是Xposed安装器和Xposed框架的卡刷包,同样也是一个zip后缀的和一个apk。

2.  安装Xposed前手机最好是ROOT过并且也刷入了第三方Recovery,然后进入REC进行卡刷zip包。

3.  卡刷包可以进入http://dl-xda.xposed.info/framework/。找到与当前手机机型对应的包,里面还有卸载包。

4.   如果手机是32位处理器,下载arm目录里的文件,如果手机是64位的处理器,下载arm64目录里的文件,如果手机使用的是英特尔芯的x86架构的处理器,那就下载x86目录里的文件,注意了,一定要下载zip格式 。

5. 在REC中刷入zip完成后重启,然后进入手机就可以安装Xposed Installer_xxx.apk了。

6.  接下来就是安装模块,这些也都是apk后缀的,本身就是APP所以也和一般应用一样的安装方法。然后打开Xposed Installer点击菜单按钮找到“模块”。

7.  进入到模块找到刚刚安装的Xposed模块,将其打勾,然后回到主页点击“重启设备”。

8.  重启过后就可以去模块扩展功能的应用里查看是否有该项功能了。

Magisk:

     Magisk,作者是来自中国台湾的topjohnwu,它主要有两个重大功能:ROOT权限获取和管理、挂载功能多样的各种扩展模块。 虽然和Xposed类似,但是Magisk是通过挂载一个与系统文件相隔离的文件系统来加载自定义内容,为系统分区打开了一个通往平行世界的入口,所有改动在那个世界(Magisk 分区)里发生,在必要的时候却又可以被认为是(从系统分区的角度而言)没有发生过。

安装:
1. Magisk同样分为两部分文件,一个卡刷包zip文件,一个安装管理器APP,需要在网上下载或联系我单独发送。

2. 和Xposed类似手机也需要有第三方的Recovery,然后通过其功能将面具包刷入,不过不用安装SuperSU,因为Magisk自带了ROOT功能,刷入后手机就拥有了ROOT权限,并且管理器也能对手机需要权限的应用进行管理,还有隐藏ROOT功能。

3. 刷包后重启手机就开始安装Magisk Manager.apk,而Magisk的模块都是zip结尾的,需要安装器进行刷入。

4. 进入安装器APP后点击菜单里的“模块”就可以查看安装了所有模块,创建点击下面的“+”号。

5. 将下载好的模块zip包放入手机的SD中,然后点击添加“打开文件”,选中模块包就可以进行刷入了,最后选中重启就可以了。

TaiChi太极:

     太极是一个类Xposed框架,它能够加载Xposed模块、模块能通过它改变系统和应用的行为。 如:修改系统和APP、拦截方法,执行hook逻辑等。 太极既能以传统的Root/刷机方式运作,也能免Root/免刷机运行,目前已稳定支持 Android 5.0 ~ 10。 一键安装太极APP和模块,免去了手机要先刷入第三方REC后再刷包。

安装:

1. 官网下载太极APP并安装到手机,进入首页点击下面图标创建应用。

2. 点击后太极会先将应用卸载然后再次安装就成了太极式的应用了,随后就安装模块。在系统上也能照常使用。

3. 模块可以在太极APP内下载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取然后像安装普通APP一样,完后点击“模块管理”,将新装的模块勾选,最后回到首页将对应的应用长按“强制停止”,再回到系统上重启。

4. 回到应用查看模块的扩展功能是否加入就完毕了。

附加 VirtualXposed:

     VirtualXposed 是基于VirtualApp 和 epic 在非ROOT环境下运行Xposed模块的实现(支持5.0~8.1)。一直以来Xposed框架最大的入门难度就在于设备需要Root,然后还要Recovery,还有承担变砖的各种搞基风险 。VirtualXposed同太极般,只需要安装该应用,不同的是要把需要的APP在VirtualXposed重新安装一遍,并且模块起效果的APP需要打开VirtualXposed里才能使用,不能同太极一样在系统上体验模块化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