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玩机教程---全机型安卓4----安卓12 框架xp edx lsp安装方法

楼主(2023-03-3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教程是框架安装.其实很多搞机友友之所以玩机开搞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安装模块。模块相当于各个小功能部件。用于拓展手机的玩机功能。这类模块很多。各种功能的模块与外挂都有。框架里的模块就相当于你电脑的油猴脚本插件之类的.给大家简单描述下低版本至高版本之间的框架安装。

教程有些引用了作者官网的链接。小伙伴们可自行下载需要的文件资源。记住一点。不管什么版本的框架都是基于已经有root权限的前提下【不包括太极类的】

1-----适用于 Android 4.0 ~ Android 7.1的Xposed框架

作者rovo89的Xposed的官方版本最新的版本停留在Android 8.0/8.1 beta3版本

如果你的安卓版本系统在4.0 ~ 7.1之间,那么你直接使用官方的框架即可,但由于在Android 5.0之后Xposed框架的安装方式变得更加简单,因此具体的安装步骤如下:

  • 获取Root权限,这是前提条件,通常是使用SuperSu(7.0及以下低版本)和Magmisk(8.0以上高版本)的方式,当然也可以直接刷编译root rom。
  • 卡刷Xposed.zip安装:
    如果Android系统版本在Android5.0(不包括)以下:

    • 你需要通过recovery刷入Xposed.zip文件实现recovery 卡刷安装xposed框架
    • 然后手动安装xposedinstaller.apk管理程序。
  • Xposedinstaller中安装:
    如果Android系统版本在Android5.0(包括)以上

    • 首先安装Xposed installer
    • 然后打开,给予权限,根据自动匹配的文件自动开始安装
    • 当然你仍然可以通过recovery来刷入相关文件实现上面的目的,区别是一个自动一个手动

    目前xp框架已经退出玩机舞台。只有低版本安卓才会使用。一般前期都不需要第三方twrp卡刷。直接安装xp的app。然后联网即可自动下载框架所需要的文件安装重启后激活成功。但目前好像联网已失效。

  • 2---适用于安卓8.0---安卓10 安卓11的edx框架安装

  • EdXposed框架在高版本安卓上几乎完全取代了原版Xposed的地位,同时也有梦境这个历史较短的新兴框架。与此同时,太极、应用转生、Xpatch等虚拟框架通过修改应用的方式实现了无需root的注入,将Xposed带给了无root的设备。

  • Edxposed:使用面具模块功能刷入Edxposed模块,重启安装,Edxposed.apk激活即可使用
    从刷入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Edxposed必须依赖于面具ROOT功能,Xposed则并不需要但由于安卓8.0以后,Xposed直接刷入系统的方式,经常导致手机不能启动。从而衍生出来Edxposed,相对于XP来说,Edxposed只需要面具ROOT即可刷入手机,非常方便,并且Exposed已完美支持8.1-10全部安卓版本。

  • edXposed框架必须依赖面具Magisk功能,简单的说,我们就是通过面具刷入对应的模块,实现框架环境,最后安装Exposde.apk,即可激活使用。方法也很简单。首先你必须有面具root。然后打开面具。在模块里依次刷入Riru-Core和Riru-Xposed这2个模块,安装完成后重启手机,开机后Exposed.apk安装打开,建议安装后重启一次手机,检测是否激活。

  •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目前有整合到一起的edx框架文件。包含有riru环境与edx相关app。只需要面具里刷入这个模块,重启后即可激活成功。框架app也已经安装好正常使用。

  • EDX安装如果报错。首要检查面具版本 riru环境版本和edx版本,更换重新安装即可

  • edx安装好后你就可以畅玩各种模块了  类似

  • 3-----安卓最新lsp框架  支持 安卓12

    LSPosed,是基于EdXposed开发的新框架.他很好的解决了edx框架的不足。减少用户安装edx使用中的bug和各种卡顿问题。他去除了无用的功能与代码统统砍掉。更精简的代码通常意味着更佳的性能表现。他也必须依赖于面具版本的操作。而且面具版本必须要在22版本以上兼容性较好.

    目前lsp一般有两种安装方法。

    01----安装lsp框架app。然后面具里刷入lsp框架模块即可

    02---面具里打开aygisk---模块里安装lsp框架模块。

    依次进入手机存储牡蛎里找到lsp模块文件。按步骤安装

    重启后你的lsp框架就激活成功了

    正常安装各种模块 使用.

    如果lsp安装报错。类似

    不支持安卓版本26。大家知道安卓版本对应的API版本。安卓12对应31、安卓11对应30、安卓10对应29、安卓9对应28、安卓8对应27、安卓7对应26。所以不支持。简单说。也就是你当前安卓版本较低,lsp不支持你的系统版本

    其它类的报错也大同小异。如果你版本在安卓10以上。刷lsp报错。那么请检查以下几方面。

    1 ---面具版本高低 .

    2---你是那种方法安装lsp的。参考上面步骤

    3----lsp版本问题导致的安装报错

    4----当前系统环境。例如你已经安装了edx,请卸载后在安装

    类似的等等

网友:
太复杂,实在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