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外星人奇葩问题

楼主(2023-03-31):
本人接手到一台外星人17R4 配置i7-7700hq+1080显卡。电脑问题是引导windows死机。用原装300w的充电器引导死机,单独用电池引导死机。用240w可以正常使用并且不降频。但开机会报不是原装电源。 cpu换过两个了,一样的现象。bios,cpu供电的所有驱动芯片。EC.南桥,包括钽电容都换了一遍。没办法了充放电芯片都换了一个,可还是涛声依旧。有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吗?可以有偿解决问题!

网友A:
维修厮有个视频好像是类似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厮有个视频好像是类似故障

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多测试看看是在测试显卡死机。还是测试CPU死机。了解了情况就好修多了。大电流电源在工作的时候应该是这两其中一个的问题。边测边看电压工作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