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 GA H110M-DSV2

楼主(2023-03-31):
技嘉H110M-DS2V R1.0客户自叙正常运行后蓝屏,关机后再开就无法启动。拆主板测试没有短路可以上电。接入电源,待机3.37V,桥待机1.05V都正常,短接开关可以触发但不亮机,内存供电1.2正常,VCCIO 1.05V正常,VCCSA0.96V正常,时钟0.44V正常,CPU核心供电0.85V也正常,难道CPU坏了?电压正常,CPU损坏机率太低,怀疑BIOS问题,上官网下个BIOS刷入,正常亮机。一个捡漏的活。技嘉双BIOS主板掉BIOS常见,单BIOS的丢程序还一次碰到。

网友:
坏不坏bios 和单双bios无关。

网友:
刚刚才拿来的,风扇转一会停一下,原因是有一相mos管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