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救命:傻瓜式一键备份完整的系统字库/基带

楼主(2023-03-31):
好像之前一直没有写过备份基带和字库的教程。今天补一个。

基带/字库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如果字库丢失,大概率无法开机,也无法刷入新系统;如果基带丢失,那手机就搜索不到信号。虽然正常情况下正确的操作是不会丢失这些东西的,但是总会有人操作失误或者刷错了固件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刷入了什么格机模块,这个时候,备份基带/字库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算是一种可以救命的方案了。(一般建议解BL锁之后就备份完整的字库和基带)

如果你没有备份字库,也找不到合适的他人备份的基带,那就只能去售后了,严重点要花钱更换主板。(字库就更麻烦,字库只建议用自己的设备进行备份并且恢复到这个设备上,哪怕是相同的机型,也不建议刷别人给你提供的字库。这主要是因为字库中包含了设备账号信息,比如小米账号和BL锁,你刷了之后,这些信息就不是你能做主的了,后续可能也无法解BL锁。基带则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只需要是同机型以及对应的基带版本即可通用)。

所以,与其求助于人,不如自己先做好准备。

网上有不少什么ADB命令备份基带和字库的,好处是不用ROOT,不过既然你字库或者基带丢了,大概率是自己通过第三方刷机造成的,既然已经刷机了,ROOT一下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ADB的方法对于新手来说太麻烦了,不够傻瓜式,而且有时候备份的不是完整的字库,不完整的话,可能就无法解决字库丢失/基带丢失的问题。所以今天推荐各位读者使用这个叫【多系统工具箱】的软件,只需要点击按钮,就可以备份完整的基带或者字库,不用做多余的操作。

前提

解BL锁,刷入 Magisk 获取 ROOT 权限,安装【多系统工具箱】

多系统工具箱APP下载

https://www.coolapk.com/apk/com.example.ourom

备份完整字库/基带步骤

(1)打开【多系统工具箱】,点击左上角的按钮,进入侧滑栏。

(2)找到【字库备份和还原】,你就可以按照提示进行备份了。注意要保证手机有足够大的存储空间用以存放的备份文件。(系统底层越新的机型越需要更大的空间)

(3)基带和字库备份好之后,将它移动到电脑中,也可以放在云盘、U盘中做备份

(4)后续要恢复的话,重复上述的步骤进行恢复操作即可。

这样,你就完成了对于你当前设备的字库/基带的完整备份了。

网友:
高通QPST备份QCN及恢复流程

一:首先打开qpst software download 界面,选择backup选项连接手机进行备份,进度条走完后点击Exit完成备份

二:qcn还原流程,选择restore 连接手机进行还原,待进度条走完后点击Exit后手机会自动重启,此为完整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