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250M-BASALT触发无CPU供电

楼主(2023-03-31):
ASUSB250M-BASALT触发不亮机,没有电路图只能依据AsusPRIMEB250M-K_1.01BV点位图测量,有些元件可能没有。测量3VSB、桥1.0V,DDR供电1.2V,DDR4辅助供电VPP-2.5V,VCCST1.0V都正常,测到VCCIO与VCCSA都是0V不正常,VCCSA由PU1511控制,PU1511供电512V正常,7EN0V不正常 。追查7P_VCCSA_COMP_10接到PQ1501的3脚为0V不正常,15V不正常,拆除PQ15013脚电压恢复3.5V(PU1511开启电压是自己产生的?) 3脚受控于1脚。PQ1501 1脚与PQ15023脚等电位,PQ15023脚又受控于PQ1502 1脚(待机情况下+5VSBPR15142脚输入到PQ1501 1脚与PQ15023脚,)正常情况下触发后PQ15021脚接收到0.7VP_VCCSA_B1_10高电平信号导通PQ1502,把PQ15023脚与PQ15011脚拉低使PQ1501截止,PU15117脚输出3.5V。现在触发后PQ15021脚为0V所以无法导通造成PQ1501导通拉低了PU15117脚电压PU1511无法工作。追查P_VCCSA_B1_10是由PR15162脚经P_+VCCIO_EN_10转换而来, 追查至PQ50053P_+VCCIO_EN_10还是0V,拆除PQ5005后,触发亮机,3P_+VCCIO_EN_10恢复2.07V,放置一晚后又不能亮机,又拆除PQ2205后,P_+VCCIO_EN_10恢复2.07V,可以触发亮机。
测量拆下的PQ5005和PQ2205正常,重新安装回去,主板正常亮机 P_+VCCIO_EN_10也有2.07V(难道是附近哪个元件受潮短路,拉低电压?风枪加热后正常了
本板主要故障原因是由于PU1511的EN电压被拉低到地,PU1511无法工作造成VCCSA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23-4-1 19:25):
第二天故障重现,拆除PQ2205后正常亮机。依据AsusPRIMEB250M-K_1.01BV点位图,正常情况+5VSB经PR2219的2脚连接到PQ2206的3脚与PQ22051脚,当PQ2206的1脚收到来自内存管理芯片pu2011的8脚经PR2220的2脚P_+VDDQ_PG...

网友:
楼主的技术非常棒,路过,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得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A:
管子不良,最好换掉。废板拆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不良,最好换掉。废板拆好找。

其实那2个管子拆掉也可以触发亮机,装上的原因是想复现故障,查找原因,但故障没有重现,所以才有后面的疑问。

网友:
不知怎么编辑的,补充的内容被吞了,在此补上:当PQ2206的1脚收到来自内存管理芯片pu2011的8脚经PR2220的2脚P_+VDDQ_PG_B1_10高电平信号,导通PQ2206,拉低PQ2206的3脚与PQ2205的1脚电压使PQ2205截止,PQ2205的3脚得到2V左右的        P_+VDDQ_PG_10电压经PR1620转为P_+VCCIO_EN_10信号。可实际上PQ2206的1脚与3脚因未知原因短路(拆除PQ2206测量所得)使PQ2205的1脚有0.64V的高电平,把PQ2205的3脚得到2V导通到地。最终造成P_+VCCIO_EN_10信号不正常。PQ2206的1脚与3脚短路原因未查出来只能先这样,放到明天看下会不会正常

网友:
有块华硕270,不出cpu供电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貔貅系列标准的一年坏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