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2020H 声音故障

楼主(2023-03-31):
接到一台Y7000P2020H 声音有时会没有尤其是玩游戏 使用声音频率较高的时候出现的比较多 没有声音的时候调节音量的地方也调节不了 驱动是显示正常的 系统 声卡IC 都换过无解 看论坛这个型号是通病 有没有大神解决的 坐等

网友:
这机器都是换声卡及周边电路问题

网友A:
2020款要声卡校正,3分钟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0款要声卡校正,3分钟搞好

怎么校正呢 提供方法解决有偿

网友(2023-06-11):
引用 网友A:
2020款要声卡校正,3分钟搞好

大神求联系方式 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