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迫击炮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3-03-31):
   前两天一个b450迫击炮,开机不亮机,开始故障是cpu灯亮过后就没反应了,所以bug灯都不亮,根据之前的经验判断南桥问题,果断加焊南桥,故障还是一样,然后换南桥故障一样,到了这里不知道咋整了,然后测量南桥和cpu之间的阻值没发现异常,观察线路也没有磕碰划痕断线,百撕布得骑姐,研究了半天也没啥结果

干过的南桥

今天又拿板子出来研究,仔细观察发现有几个掉件

但是这些都是滤波电容应该没啥影响然后再观察发现这里也少一个电容

这应该是个耦合电容,一端到cpu一端到南桥,问题应该找到了,补好电容开机

补好电容后果然阔以继续跑码了,但是跑码到vga灯亮起就掉电关机了

没想到刚刚解决一个问题又碰到新问题,反复测试好几次都是这里掉电关机,关机后可以再次触发。

到了这里又毫无头绪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VGA灯是代表显卡,检测集显信号或更换CPU、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灯是代表显卡,检测集显信号或更换CPU、内存试试

vga刚刚亮起就掉电关机了,不知道这个时候会产生哪个电压或者信号影响到其他供电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灯是代表显卡,检测集显信号或更换CPU、内存试试

5500没有集显

网友:
量测下DIMM的SMBCLK SMBDATA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