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5 不识硬盘

楼主(2023-04-01):
surface 三星硬盘都是双层的吗?焊了好几次右下角图标在转,不进系统,快掉点了都

网友:
不太清楚呢,老哥

网友A:
已解决,换了硬盘就好了,双层的太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换了硬盘就好了,双层的太难搞

我的故障也是一样,是英特尔的硬盘,吹了好几次,都下不来,你们都用多少度?吹多长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