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重启日志

楼主(2023-04-01):
Xsmax不定时随机重启,大佬帮忙看看日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前两个电池,后一个像是cpu或者暂存的供电电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电池,后一个像是cpu或者暂存的供电电感有问题

多谢指点,能不能再帮忙看一下这两个

网友:
都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