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一加全能工具箱 10.8 免费版

楼主(2023-04-01):
一加全能工具箱,全网便捷一键ROOT工具,支持包含一加9、一加9Pro(涵盖 ColorOS 和氧OS,包括 ColorOS 12和氧OS 12)、一加9R、一加9RT在内的一加大部分机型一键Root。

主要功能

本工具的解锁bootloader功能适用于一加所有机型(运营商定制版除外)
超级一键ROOT功能,无需手动选择系统版本,无需手动选择机型,异常方便快捷,Root成功率远高于其他同类工具。
和其他同类工具不同的是,整个工具箱运行过程中会自动清理干扰进程,顽固干扰进程会进行提醒,连接成功率高于其他工具箱
开箱即用,工具运行无需配置任何系统环境
本工具箱运行环境为Windows 7、8、10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官网说明:https://optool.daxiaamu.com/wiki_pctool
安装驱动
包含adb驱动和fastboot驱动,支持32位和64位Windows系统
一键解锁/上锁
解锁和上锁bootloader,请注意,除非你已经完全恢复官方系统(有任何修改都不行),否则上锁bootloader导致无法开机,
一键Root
超级一键ROOT功能,不区分系统版本,不区分机型,方便快捷,成功率接近100%,一步到位。并且因为是就地取材给内核打补丁,不会出现论坛刷root工具导致的wifi无法使用、无法开机等问题
一加无限制双开
无需Root权限
无视一加双开限制,可以双开任意应用
加载应用列表需要较长时间,大约30秒到1分钟,加载后可以连续快速双开需要的应用
禁用系统更新
字面意思,养老必备
重启手机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重启到系统
进入Recovery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进入Recovery
进入Fastboot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进入Fastboot
进入高通线刷模式(9009模式)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进入9008模式
内建流氓进程杀手
运行过程中会自动清理干扰进程,顽固干扰进程会进行提醒,连接成功率远远高于论坛工具箱
自动检测机型
不支持的机型会拒绝操作,防止手机变砖
自动检测更新
每次启动会自动检测更新,时刻保持最新,随时兼容最新版本系统

网友:
一加全能工具箱帮助中心:最新版下载 | 使用说明 | 注意事项
最新版本: 13.3(更新日志
更新日期: 2023.03.24
下载地址
使用说明
  • 本工具的解锁bootloader功能适用于一加所有机型(运营商定制版除外)
  • 超级一键ROOT功能,无需手动选择系统版本,无需手动选择机型,异常方便快捷,Root成功率远高于其他同类工具。
  • 和其他同类工具不同的是,整个工具箱运行过程中会自动清理干扰进程,顽固干扰进程会进行提醒,连接成功率高于其他工具箱
  • 开箱即用,工具运行无需配置任何系统环境
  • 如需远程刷机,可以联系大侠阿木点我远程刷机
    一键Root功能支持机型
    标有p的机型和系统,需要使用菜单P进行一键Root
    工具箱支持一加5、5T、6、6T、7、7 Pro、7T、7T Pro一键Root的最后一个版本为11.2。

机型安卓13安卓12(.1)安卓11安卓10安卓9安卓8
一加Ace 2VColorOS 13p、氧OS 13无无无无无
一加Ace 2ColorOS 13p、氧OS 13无无无无无
一加11ColorOS 13、氧OS 13无无无无无
一加Ace Pro/10TColorOS 13p、氧OS 13pColorOS 12.1p、氧OS 12.1p无无无无
一加Ace极速版ColorOS 13p、氧OS 13pColorOS 12.1p无无无无
一加Ace/10RColorOS 13p、氧OS 13pColorOS 12.1p、氧OS 12.1p无无无无
一加10 ProColorOS 13.0.0p、氧OS 13.0.0pColorOS 12.1p、氧OS 12.1p无无无无
一加9RTColorOS 13p、氧OS 13pColorOS 12.1、氧OS 12.1、第三方pColorOS 12、氧OS11.3、第三方p无无无
一加9RColorOS 13p、氧OS 13pColorOS 12.1、氧OS 12.1、第三方p氧OS 11及ColoroS 11、第三方p无无无
一加9/9 ProColorOS 13、氧OS 13ColorOS 12(.1)、氧OS12(.1)、第三方pColorOS 11及氧OS无无无
一加8TColorOS 13、氧OS 13ColorOS 12(.1)、氧OS 12(.1)及第三方p氢氧OS、ColorOS 11、及第三方无无无
一加8/8 ProColorOS 13、氧OS 13ColorOS 12(.1)、氧OS 12(.1)、第三方p氢氧OS、Color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无无
一加7T/7T Pro无ColorOS 12.1、第三方p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无无
一加7/7 Pro无ColorOS 12.1p、第三方p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第三方p、第三方第三方p
一加6/6T无第三方p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第三方p、第三方第三方p
一加5/5T无第三方p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氢氧OS及第三方使用说明
  • 安装驱动
    包含adb驱动和fastboot驱动,支持32位和64位Windows系统
  • 一键解锁/上锁
    解锁和上锁bootloader,请注意,除非你已经完全恢复官方系统(有任何修改都不行),否则上锁bootloader导致无法开机,
  • 一键Root
    超级一键ROOT功能,不区分系统版本,不区分机型,方便快捷,成功率接近100%,一步到位。并且因为是就地取材给内核打补丁,不会出现论坛刷root工具导致的wifi无法使用、无法开机等问题
  • 一加无限制双开
    无需Root权限
    无视一加双开限制,可以双开任意应用
    加载应用列表需要较长时间,大约30秒到1分钟,加载后可以连续快速双开需要的应用
  • 禁用系统更新
    字面意思,养老必备
  • 重启手机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重启到系统
  • 进入Recovery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进入Recovery
  • 进入Fastboot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进入Fastboot
  • 进入高通线刷模式(9009模式)
    手机在开机状态,Recovery还是Fastboot,都可以进入9008模式
  • 内建流氓进程杀手
    运行过程中会自动清理干扰进程,顽固干扰进程会进行提醒,连接成功率远远高于论坛工具箱
  • 自动检测机型
    不支持的机型会拒绝操作,防止手机变砖
  • 自动检测更新
    每次启动会自动检测更新,时刻保持最新,随时兼容最新版本系统

常见问题连接超时
  • 请明白,这是手机无法被电脑识别,并非是工具箱本身的问题(所以即便更换其他刷机工具亦无法解决)。因为本工具箱已经内置了强力的抗干扰功能,本工具箱无法正常运行的电脑上,其他工具箱更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 如果是网吧电脑,因为系统精简/非官方原版/自带驱动防火墙/等原因,极大概率无法正常安装驱动,自行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找本工具箱作者远程刷机(反正都到网吧了,试试嘛,不成功也不收费)
  • 如果不是网吧电脑,你可以继续尝试:卸载电脑上的电脑管家、金山毒霸、360安全卫士、360杀毒、驱动精灵、驱动人生、360驱动大师、360手机助手、鲁大师、应用宝、豌豆荚、各种手机助手、各种安卓模拟器、各种手游助手、各种刷机软件,并重启电脑
  • 都试过后,使用绿色版驱动精灵(必须用这个绿色版的驱动精灵)尝试安装(更新/修复)所有驱动
  • 如果仍然不行,您还有两个最后的选择,1)换一台电脑试试;2)联系工具作者远程刷机
    远程刷机点我

Magisk没有magisk hide?Root后指纹失效的问题
分为5种情况,请对症下药
  • 情况1
    出现原因:一加8和8pro早期机型(大约是2020年4月及之前出厂的),上锁bootloader(包括9008线刷)会100%导致指纹失灵
    症状表现:无法录入指纹
    解决方法:需到售后校准光学指纹模组,免费,大约几分钟时间
  • 情况2
    出现原因:解锁后支付宝微信等将不允许使用指纹
    症状表现:微信开启指纹支付异常
    解决方法:使用这个模块解决
  • 情况3
    出现原因:ColorOS Root后,如果开启Magisk Hide,会导致指纹完全无法使用
    症状表现:系统指纹录入界面疯狂震动,指纹解锁指纹支付等功能完全无法使用
    解决方法:关闭Magisk hide或使用这个Magisk模块解决
  • 情况4
    出现原因:未知
    症状表现:一加9R ColoroS Root后无法使用指纹。无法录入指纹,指纹解锁指纹支付等功能完全无法使用
    解决方法:使用这个Magisk模块解决
  • 情况5
    出现原因:9008线刷降级(部分机型,部分9008包)
    症状表现:系统设置里没有指纹选项
    解决方法:升级系统

Root后,有些软件用不了
如果这些软件是因为你有Root,不给启动、强制退出、无法正常运行某些功能、弹出某些提示,那么你可以尝试如下方法
  • 大部分软件可以参考这篇教程Shamiko教程:基于zygisk的magisk hide
  • [color=var(--aColor)]无间道,解决农行、建行、工商银行、电信营业厅的Root提示
  • [color=var(--aColor)]Riru-Momohider是个Magisk模块,自称可以屏蔽【目前最强Root和Xposed检测软件】[color=var(--aColor)]Momo的检测,但目前看已经几乎无效了
  • [color=var(--aColor)]数据滤镜aka FakeXposed是个xposed模块,可以屏蔽其他软件检测xposed框架的存在
  • [color=var(--aColor)]Bankrx是个xposed模块,可以屏蔽一些银行APP(目前支持建行和工行)对Root的检测,但似乎这个模块不开源,请大家自行判断是否使用
  • 尝试使用欧加双开助手双开应用,使用双开后的分身,对于部分应用也是有作用的
  • 放弃Root:本地升级同版本系统后上锁BootLoader即可
Root后,ColorOS的内存扩展功能不见了某某机型某某系统有第三方Recovery么,工具箱/盒子怎么刷第三方Recovery/TWRP?
答:工具箱/盒子的功能请查询工具箱和盒子的功能说明。第三方twrp可以自行到论坛/百度搜索。这里推荐两位国内的twrp开发者:@残芯此生不换、@wzsx150
Root后无法挂载读写/无法卸载系统软件/System分区无法写入文件/某某软件说没有Root/某某软件提示让你解锁System分区/小黄鸟无法安装https证书
  • 问题原因是自从Android 10 开始大量厂商开始给手机使用动态分区,导致system、vendor等分区完全不可修改。
  • 如果因为担心系统软件耗电/碍眼才想卸载,可以使用钛备份、幸运pojie器等冻结系统应用即可。
  • 如果因为担心某些用不到的系统软件占地方才想卸载,明确告诉你:做不到!
  • 如果想安装小黄鸟证书或其他向system分区写入文件的操作,可以使用magisk模块来代替解决,和你有相同问题的人千千万,肯定有人有办法,具体自行百度
  • 很多软件/游戏外挂提示没有Root也是因为system分区无法写入,他们判断是否Root的方式十分落后,建议反馈给软件作者,或者另寻其他软件代替
  • 看到这个,你如果还问,怎么挂载读写/怎么删除系统目录分区文件/怎么卸载系统应用,我喊上群里九千多人唾沫淹死你

杀软报毒
  • 目前有360、Windows Defender、卡巴斯基报毒。是加密和打包工具的原因,本人保证其中不含任何病毒及木马,如果你很担心本工具危害你的电脑或数据安全,请立即从你的电脑上删除本工具,并立即使用你信任的杀毒软件进行全盘查杀。
  • 如果信任本工具,请将本工具添加到杀毒软件白名单中后再使用,仍然无法使用的话,可以卸载以上杀毒软件后,重启电脑,再重新下载使用本工具。
  • 向您强烈推荐优质国产免费杀毒软件“火绒安全”,不仅是一款优秀的杀毒软件,更可以与本软件良好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