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黑砖--小米联发科手动救黑砖教程(第二版)

楼主(2023-04-01):
—————— ●前言 —————— 首先感谢@无心BOYS 大佬——酷安Bypass第一人 还有@隔壁的御坂美琴 大佬分享的新版工具,我呢,只是站在了巨人肩膀上 相比第一版,此次更新了新版MTK Auth Bypass Tool(第三方发布),支持更多机型,详见 查看链接 。另外增加了若干常见问题的说明。优化了部分操作顺序。  相信绝大多数喜欢搞机的朋友们都经历过变砖,通俗讲就是手机不开机。变砖了就要救砖,我们常用的救砖方式有Recovery卡刷,Fastboot线刷。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救回。但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两种方法都不起作用。那这时候就需要进行深度刷机。 什么是深度刷机?我们都知道Recovery卡刷,Fastboot线刷,而深度刷机则是比这二者更为底层的刷机方式,和处理器挂钩。理论上只要你手机硬件没坏,就可以深刷救砖。深刷也是一个模式,需要用按键或者拆机短接方式进入,不同手机进入方法也不同。当然刷机失误把系统底层搞坏也是有可能自动进深刷的。需要注意的是,进入深刷时手机是黑屏无显示的,连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可见相应端口(前提装好驱动)。比如高通骁龙的深刷模式-9008

联发科的深刷模式

海思麒麟的USB COM 1.0

如果你手机连接电脑出现以上端口,则说明手机当前处在深刷模式。 —————— ●适用场景 ——————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深刷救砖?比如连Fastboot都进不去,或者能进Fastboot但是BL上锁无法线刷(深刷无视BL锁),或者Fastboot线刷失败,或者干脆直接就自动进深刷了(也就是所谓黑砖)。总之就是常规救砖方法不管用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小米对深刷设了权限,只有售后有权限操作,这就很不方便。更何况很多售后根本就不会刷机,找去就是换主板。下面即将介绍的免售后深刷方法经测试已确认支持: 红米Note8Pro 红米6&6A 小米Play 红米10X4G&5G 红米9&9A 红米K30U也可以尝试!或者看这位大佬的:
———————— ●联发科深刷简介 ———————— 发布图文以来发现很多机油把握不住联发科深刷,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刷机方式,那一定要仔细看看。 ★如何免拆机按键进深刷:依次尝试长按三键、长按电源键和音量减、长按电源键和音量加直到出端口。手机任意状态都可以直接按。其实进深刷的方法都大同小异。 ★如何判断是否进深刷以及能否刷机:有人刷机总是喜欢盯着手机看,这里就不必了,我们主要是看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的端口来判断手机的状态,手机一直是黑屏的,什么也不会显示。电脑提前打开设备管理器(怎么开百度),手机按照上述方法进深刷,注意听电脑提示音以及观察设备管理器的反应。如果电脑有提示音,设备管理器在“端口(COM和LPT)”一项里刷新出“MediaTek USB Port”端口,则深刷模式连接正常,可以刷机。如果电脑有提示音但没有“MediaTek USB  Port”端口,而是出现未知设备之类的,说明你电脑需要补MTK驱动(链接下面给)。如果有提示音,但消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你可能需要重新进深刷或者更换数据线。如果电脑压根没反应,你需要检查你的线是数据线还是充电线,电脑插口是否损坏。 注意,进入深刷时手机是黑屏的,不显示任何图像或者文字。如果你手机显示某某模式那就是进错了。 ★如何退出深刷:前面说了深刷是一个模式,那他当然也是可以退出的。长按电源键十几秒,也就是强制重启的动作,一般就能退出深刷(强制重启)了。 ★深刷端口的特性:①深刷端口是一次性的,每次刷失败报错之后都要重新进深刷(也就是退出再进)才能再次刷机(尽管有时端口看起来是正常的)  。重新插线是不管用的。一般刷失败之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重新进一下深刷即可解决。②MTK深刷端口在开始刷机之前不会一直存在,他就是一闪而过的。不用害怕,在bypass/开始刷机之后自然就稳定住了。这个特性也和SP Flash的刷机方式对应。 ★关于SP Flash:SP  Flash就是我们后面要用到的刷机软件,他的操作方式可能和我们日常习惯有所不同。我们习惯的操作方式是端口等软件,也就是手机先进好模式连好电脑,电脑那里再开始刷机,比如MiFlash。而SP  Flash则是软件等端口,也就是说软件先准备好,开始扫描端口,当扫描到MTK端口后就自动开始刷机。所以虽然MTK端口一闪而过,但足够SP捕捉并开始了。 —————— ●准备工作 —————— 首先准备一根连接稳定,能传输数据的数据线(最好是原厂线),一台电脑,电脑上预先准备好你手机的官方线刷包并解压,还有MiflashPro,MTK Auth Bypass Tool,LibUSB驱动,MTK驱动,以及一双灵巧的双手。  小米官方线刷包下载:
(注:请务必下载和当前手机系统版本相同的线刷包,小版本没关系,至少安卓版本要相同,否则可能不开机和丢失IMEI!对于因为降级而黑砖的,刷降级之前的版本即可开机。) MiflashPro下载链接(下载最新的即可):
(注:MiflashPro版本过低可能导致刷机失败,请升级到最新版。如果文中链接失效,可以随便百度一个然后升级到最新版也是一样的。) MTK Auth Bypass Tool和LibUSB驱动(密码7w31):
LibUSB安装到这里就可以关掉了:

MTK驱动(没错就这个vivo驱动就行,推荐装一下,有的电脑内置了有的没有):
链接失效请评论区或私信告诉我。 —————— ●开始刷机 —————— 首先打开设备管理器放一边,监测端口状态。刷机就开设备管理器,养成习惯。

然后手机连接电脑,尝试进一下深刷,注意看设备管理器端口,如果有闪过MTK端口就可以,说明可以正常连接(总有人问我端口一直闪不稳定怎么办,很明显就没好好看我上面写的,我说过了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你应该参照我上面写的,检查驱动,数据线,手机模式,电脑插口,系统等等。

打开MiflashPro。登不登陆都可以。

点击上方SP Flash

上面有三个选择项,先选第二个

选择Scatter

然后开始自动加载(校验)刷机包

完成后再选择第一项

选择DA
这一项在SP Flash的软件目录里找。其实也不用找,一开始就自动定位到那个位置了。选择图示DA文件即可

选择好后应该是这样的:

SP Flash准备就绪
接着打开MTK Auth Bypass Tool

怎么这么复古呢
点击左下第一个按钮Disable Auth

等待设备连接
这里说明一下,底下的进度条不是刷机进度条,是等待时间,也就是说你需要在100%之前连接设备。超时了的话需要重新点Disable Auth。 手机连接电脑进入深刷,当MTK Auth Bypass Tool检测到端口,会自动完成处理(很快,瞬间就完成了),成功的话最底部会显示“now you can use SP Flash Tool or any MTK Tool”,此时就可以松手了,不要一直按着。如图。

Bypass成功
如果中间出现了报错,就重新点击Disable Auth,重新进深刷重试,直到没有报错。如果一直有报错,你需要检查你的操作是否有问题,或者工具不支持你的机型。 不出意外的话,手机已经稳定在了深刷模式,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稳定的联发科深刷端口。

这个COM多少无所谓的
然后回到SP Flash,点击左上方绿色的Download。

然后底部进度条先走红条(下载DA),几秒后左侧读取到设备信息,开始走黄条(刷系统),刷机开始了。

不是我的图,所以前后图片不符
这里解释一下,这个Download的意思是把刷机包从电脑下载到手机,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从网上下载。 最后刷机完成会出现大对勾。

不是我的图,所以前后图片不符
然后就可以拔线开机啦!刷机完成。 —————— ●其他问题 —————— ★不要用SP Flash进行格式化(Format)操作!!!当心IMEI丢失!小米版的SP Flash应该是把Format all+Download选项给删掉了,还行。 ★卡红条是个比较常见和玄学的问题,原因很多而且尚未确定,建议检查驱动,尝试重新进深刷,更换数据线,更换USB插口,更换电脑(比如Win10系统的电脑),此外还可以尝试把SP Flash的Download Only(仅下载)模式更改为Firmware Upgrade(售后升级模式)再试。 ★SP  Flash报错“ERROR:STATUS_STOR_LIFE_EXHAUST”,或者其他什么什么“LIFE”的报错:是说你手机某硬件快要报废了不能用了,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清楚。点击顶部菜单栏Options(选项)→Normal(一般)→勾掉Storage Life Cycle check,然后重试即可。 ★SP Flash报错“DA Not Match”:你选择的DA文件和你的机型不匹配。不过如果你确认你选择的没有问题,可以去Options里勾掉“Check DA”什么的选项即可。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Bypass成功但端口仍然不稳定的情况,这种可以尝试在Bypass成功后立刻开始刷机。反正开刷之后是肯定不会断线的。 ★深刷会清除所有数据且可能上锁BL。不过如果你之前解过锁是不需要等168的。 ★对于降级导致的黑砖,深刷也许可以救开机,但是IMEI仍然不能恢复。 ★对于那些好几年前的老机型,小米没有设限,根本用不到Bypass,直接进模式刷就行。用了Bypass反而可能报错。  最后推荐几个相关图文:
方法虽好,刷机谨慎不能少!如果你觉得这篇图文不错或有帮助,不要只点赞,请评论顶贴并转发到相应机型话题让更多机油看到!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了!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 部分链接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