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的bios芯片只能写一次的问题,再写入就报错

楼主(2023-04-01):
078:  引脚接触良好。
079:  芯片ID校验正确。
080:  开始写入芯片......
081:  自动擦除...
082:  擦除成功,用时:0.804秒。
083:  开始写入...
084:  写入成功,用时:2.92秒。
085:  自动校验...
086: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4。
087:  校验失败,用时:0.11秒。
088: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 。
089:  写入错误,操作终止。

我想问的是这个IS25WP080D-J@USON8存储器,是只能写一次吗?问题是原厂不是写过一次了吗?反正到我手拆机下来就只能写入一次正常,第二次就报错.我式了4片
芯片都这样.??有人知道这是编程器使用问题还是芯片本身特性/或者是编程器的问题.
在论坛里面有一篇这样的文章但是没有完美的答案,大家都是猜测没有解决问题.\
希望有高人说明下情况.

网友:
你是不是用3V刷的芯片

网友:
可能是1.8V的芯片,用3V去刷,给刷死求了

网友:
电压没搞错的话把那个保护点一下,有时有惊喜

网友:
刷时选1.8v的

网友:
这个还要选电压吗?太惊喜太意外了,后来买了几个新的一样的刷法,表示没问题了,连坏3个是意外吧

网友(2023-09-05):
我觉得是编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