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华为刷机你一定要知道的

楼主(2023-04-01):
更新于2021.11.18
都说华为刷机难,事实上确实如此。相比小米,一加等机型,华为刷机的难度要高出不少。不仅在于解锁相对比较困难,即便解了锁也不意味着你能为所欲为。下面是入坑华为刷机一定要知道的一些东西,花几分钟看看省几小时百度。
本文主要针对麒麟和高通,华为联发科因为解不了BL不做讨论。
一 ,解BL锁困难
华为官方早在18年就关停了官方获取解锁码通道,而且愈发走向封闭。所以再想从官方拿解锁码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通过第三方软件读解锁码:
白嫖华为解锁码 - 酷安@某贼
www.coolapk.com/feed/28627709?shareKey=ZmRmZTY3YWNjODQwNjE1ODdiZTk~&shareUid=3463951&shareFrom=com.coolapk.market_11.4.2
或者手动拆机短接改解锁码:
部分华为麒麟手动获取BL解锁码73 赞同 · 68 评论文章
其实我个人是不推荐麒麟980,990以及更高的手机解锁玩机的,原因很简单,限制太多,成本太高,没有什么可玩性。真想搞买个二手的小米不是舒服得多。
二,BL解锁不完全
不像小米一加,华为通过解锁码解锁BL是不完全的。华为的BL解锁分两级,一个是用户BL(userbl),一个是工厂BL。用户BL即为通过解锁码解锁的BL锁,只开放少数分区比如system,boot,recovery,userdata等,很多分区比如product你是没有权限操作的。工厂BL则开放全分区,但需要第三方软件解锁,而且只能在Fastboot里临时解锁,重启即失效。而我说的第三方软件大家应该都明白,基本都是大几百起步了。也就是说普通用户就只能解用户BL。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后面讲。
三,不要轻易动data
很多刷习惯了小米一加的机油都喜欢随手双清或者格式化data,但是在华为这里你要注意了,如果你用的是华为官方系统,请不要动data!!!包括双清和格式化data都不要做!我知道华为这里很多TWRP不支持解密data,那就别要解密了,插SD卡或者adb sideload刷包。之所以不要动data,是因为华为把一部分系统组件放到data里了,比如主题相关组件,甚至webview。华为官方Recovery格式化的时候应该是会避开这些东西,但是第三方Recovery不认啊,你一格式化都没有了,轻者丢主题丢系统APP,重者直接不开机。已经有无数这类惨痛的例子了。
四,官方包难找
大概在去年吧华为关闭了官网上的ROM下载通道,FirmwareFinder(FF)也基本残废了,所以华为官方包就不那么好找了。
五,救砖困难
这里主要针对麒麟讲,高通略有不同。
刷机总免不了要救砖,然而华为救砖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主要是由于华为官方并没有给用户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卡刷和线刷方式。华为官方包是.APP格式,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堆分区镜像,一般是在升级模式用的(即所谓“三键强刷”包)。但是升级模式是官方Recovery的一部分,在里面刷包 校验是很严格的,包括华为签名(是否官方包),系统版本(差太多一般不行)等等。很明显升级模式是很难满足我们救砖的需要的。卡刷?对不起,官方没有卡刷包。APP外边套的那层zip一般是不能直接拿来卡刷的。Fastboot线刷?借助第三方工具确实可以用APP包线刷,但是前面我说了,用户BL解锁不完全啊,80%的分区都刷不进去。而实现全分区临时解锁除了借助第三方工具,唯一自己能操作的办法就是拆机短接:
华为麒麟深刷救砖 - 酷安@某贼
www.coolapk.com/feed/26830366?shareKey=N2Q2ZTRjNTU0NjkxNjE1OTBkZDI~&shareUid=3463951&shareFrom=com.coolapk.market_11.4.2
其实华为官方还是有给用户提供官方救砖途径的,即eRecovery恢复和Hisuite修复,只不过这个途径又被华为自己封死了……这两个救砖方法都是从官方服务器下载包然后恢复,可是不知道从何时起,很多老机型都无法再从官方获取到包,也就无法再走官方救砖(还能联网下包的机型庆幸吧)。似乎华为是不打算再给这些老机型提供支持,而刷机的大多都是老机型。
六,刷第三方包容易变砖
包括官改移植类原生。具体原因可能很多吧,总之没什么刷机经验的不建议刷第三方包,就官方包Root一下就行了。而且第三方包很少有适配的那么完美的,多少有点BUG,而就像我上面说的,刷回官方又很麻烦。
七,华为的各个模式
注意,以下操作里会提到“插线”,意思是用能传输数据的数据线连接电脑。单纯充电线是不行的。有时候插线和不插进的模式是不同的。
Recovery:不连接电脑,关机状态长按电源键和音量加,出现logo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音量加,直到进入。
eRecovery:关机状态插线,长按电源键和音量加。
Fastboot:关机状态插线,长按电源键和音量减。
升级模式(所谓三键强刷):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音量加和音量减。如果你的系统包在手机存储里,则不需要插线直接按,如果你想要用电脑工具辅助,则需要插线。
关于Recovery和eRecovery
Recovery和eRecovery是有区别的。Recovery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Recovery,而eRecovery是独立于Recovery的另一个分区。二者功能不同,在Recovery里我们可以做恢复出厂,清除cache等本地操作,而在eRecovery里可以连接WiFi下载适用于你的手机的系统包并自动安装恢复。刷TWRP只是替换掉了Recovery,eRecovery仍然保留。

网友:
刚刚,酷安大佬lpxx50117成功获取华为Mate9Pro鸿蒙系统的Root权限(面具20.4),无图无真相

之所以Mate9Pro的鸿蒙可以Root,是因为其底层基本还是是EMUI9.1。
华为Mate9Pro鸿蒙Root成功!!!非图片刷机法-哔哩哔哩
b23.tv/LgJB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