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系统下修改电脑本地网卡MAC地址方法

楼主(2023-04-01):
部分主板本地网卡由于没有包含MAC(Media ACCESS CONTROL)地址,而导致网络相关故障。
解决方案分win7与XP两种系统网卡属性截图
win7系统
1、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

2、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配置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高级”标签,选择“本地管理的地址”,选择“值”,然后在对话框中输入新的MAC地址即可,此操作重新启动不会失效。注意输入MAC地址连续输入即可,不需要填加间隔横线。

XP系统
其他型号网卡的操作方法基本类似,以下为其他型号网卡的调整截图。

网友:
高手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