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有偿付费求助Surface电池循环清零方法

楼主(2023-04-01):
会的联系我13727138216  V同号,大神求技术指导

网友:
(⊙o⊙)哇这么厉害

网友A(2023-06-10):
原厂电池有密码保护,需要先去买密码,再刷写固件吧,第三方电池直接用调试器和bq软件直接刷就行了,不刷固件就能清零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2023-11-04):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池有密码保护,需要先去买密码,再刷写固件吧,第三方电池直接用调试器和bq软件直接刷就行了,不刷固件就能清零的不知道怎么弄

这个密码去哪买呀?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B:
这个密码去哪买呀?

原来海鲜市场有卖这个密码的,当时我没买,现在也后悔了

网友:
不清零会影响总充电容量,是吗?我知道三星的手机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