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笔记本无法开机自动连接WiFi

楼主(2023-04-01):
键盘并没有带wifi的键,我也不会犯低级错误。
重装系统后变成这样的,开机就这样,右下角地球标志有个叉,然后需要点两次wlan,第1次把它点成灰色,第2次再点成蓝色,它才能搜索到一排WiFi的名字。原来不这样,重装系统后,没激活系统前,都可以开机自动连接,激活后就变成这样了。
服务里面的WLAN AutoConfig是启用状态,自动启动类型。设置里面的wlan开关是已开启状态。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网友A:
装网卡驱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网卡驱动就可以

设备管理器里面很正常,无黄色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