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C+】华为路由子母路由器Q2 pro 安装设置方法

楼主(2023-04-01):
华为路由子母路由器Q2 pro 3母装实物照片

接口照片

接口介绍:
Power :电源接口。
Reset :重置按钮。通电长按8S以上,所有用户设置的数据都会清除,但升级固件(系统版本)不会被清除,不会变成出厂的版本。
WAN/LAN口,支持盲插,插那个都能用
指示灯:HI

底部照片

底部照片介绍:
管理地址: 192.168.3.1。用于设置路由器使用。第一次链接会自动跳出该界面。
序列号:用于用户保修使用,或者查询固件信息使用
MAC:此路由器的物理地址。它具有唯一性
WIFI名称(SSID):系统默认的无线网名称,无密码。第一次和重置过后的名称都是这个名称。一般无线网名称的后四位和MAC的后四位相同。

手机端链接方式
取最左侧的路由器设置,通电,接好网线,宽带接入Wan口。等待路由器指示灯红色常亮。扫描路由底部二维码,下载华为智能家居APP
,回到智能家居APP,注册华为账号,注册好以后,连接路由器底部默认wifi,回到智能家居APP,会自动检测到未配置的华为路由Q2,点击立即配置。

2、他会自动识别联网方式(这里使用宽带拨号上网),输入宽带账号和密码,点击下一步

3设置Wi-Fi账号和密码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更改无线网名称和密码,一般默认的加密方式为:WPA2-PSK(基本上无法pojie,但是可以用穷举法pojie,时间会比较长)。可以不输入密码直接选择确定,这时候无线网就是开放的。一般建议设置密码。
点击确定以后,路由器会重启(一般1~3分钟)并按照你设置的名称出现。这时候正常链接就可以了,此时指示灯为蓝色常亮。表示联网成功。

打开华为智选APP可以查看相关情况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华为智能家居App对WiFi的连接类型——例如勾选5G优选,则设备优先连接5G WiFi;还可以设置WiFi模式,可以选择睡眠模式、标准模式及穿墙模式

关于打开5G优选:2.4G和5G无线网络会使用相同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在终端连接Wi-Fi时,路由器会根 据网络情况自动为终端选择最佳上网频段。
4、母路由器设置好以后。带着剩下的两个路由器到其他房间,感觉网络不好的情况下,插上路由器电源,等待2~3分钟,电源的由红色常亮变成蓝色常亮表示联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