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e b350plus 不跑码,有复位

楼主(2023-04-01):
主板,各项电压均正常,复位信号也有。但是开机不跑码。晶振有个引脚波形也有问题。有师傅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桥坏了?

网友:
检查断线,或者还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虽然有复位,但还是不排除电压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