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2442图纸点位,板号:820-02098-A

楼主(2023-04-01):
点位图是bvr格式的,我用点位图软件openboardview-9.90.0打开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发上来你们研究研究。

网友:
你们下载的点位图能正常打开吗?

网友:
打不开   打开点位  软件就直接闪退了

网友A:
楼主后面解决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面解决了没

没解决,我换了别的电脑情况一样,32位  64位系统都试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B:
没解决,我换了别的电脑情况一样,32位  64位系统都试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鑫制造里面有这个图纸点位

网友(2023-07-12):
这个应该是  点位软件  需要设置。。。我打开也一样 报错。

网友(2023-09-18):
openboardview9.95  需要这个版本才能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