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3-04-01):
客户拿来一台液晶显示器,然后到网上搜索这个型号的同故障的问题有几个,都是说是一个8脚芯片损坏,果断上淘宝购买了,等到货热风枪500度,风速3,小风嘴,15秒就取下来了,安装上新的8脚芯片,等冷了后装上排线屏幕亮了,哈哈哈,装机烤机收钱。这个芯片才3.5钱。

网友:
生意兴隆!谢谢分享。

网友:
生意兴隆

网友:
生意兴隆感谢分享

网友:
汁到了,恭喜

网友:
感谢大家,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还是有表先测量还有没有别的故障再换比较保险。

网友:
楼主,技术666,路过,学习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生意兴隆!

网友:
风枪500度,吹显示器的板子,不鼓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