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 充电口 问题,

楼主(2023-04-01):
TYPE-C 充电口 DELL 笔记本放不进电,看到一接口有一根针都断了,用电源没有反应,电池能开机,于时报价,定接口,直接先拆,结果 这机的接口不好拆,也不好把孔弄通,弄弄,结果把旁边的很小的像电阻那种,弄掉好几个,查图纸 又找不到这种配件,不知道有什么用, 郁闷,还有一根线要飞线的,原来没有拆之前就是这样,

网友A:
这个不装也没事的,这个叫ESD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B:
是起防静电烧毁的--保护用---不装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装也没事的,这个叫ESD防静电二极管

好的,等接口到后,换上去试试情况,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起防静电烧毁的--保护用---不装也行

好的,等接口到后,换上去试试情况,谢谢  这机有好几个都是TYPE-C 接口,没有USB接口,正常电源应该是插那个接口都可以充电吧,否则客户那天插错,应该会烧主板吧,正常来说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都能插适配器充电,有一个电路设计为充电口电路。

网友D:
恒温台 温度 200度  上面风枪 380直接拆  一会拆掉子   加锡吸锡带 把孔里锡吸干净  用烙铁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等接口到后,换上去试试情况,谢谢  这机有好几个都是TYPE-C 接口,没有USB接口,正常电源应该是插 ...

你这么认为,说明你对TYPE-C 工作原理没去做了解呀。

网友:
先通讯,      再供电

网友:
飞线就可以,问题不大,风墙这种把风量挑到最小

网友:
有@这个标注的都是可装可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温台 温度 200度  上面风枪 380直接拆  一会拆掉子   加锡吸锡带 把孔里锡吸干净  用烙铁焊锡

恒温台哪一种的,什么牌子好一点

网友:
下边加热上边风枪。我就是一个加热板。掌握好温度。几秒钟。不用抽锡。一放就OK。搞几个顺手就好了。

网友:
风速40 温度380稳稳的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