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3-04-02):
    一个b450m主板能触发不亮机,初步检查到其他供电都正常。但是没有复位,cpu只有预供电0.8v   没有开启真正的工作电压,检查svid各电阻正常,既然有预供电了说明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svid电阻正常管理芯片工作条件也正常,那就看看cpu是否满足条件发出svid信号。结果发现cpu没有收到pg信号

这个信号由io发出,还会受控于其他地方,先测量一下io那边果然没有发出pwrok

然后检查io这边发现12v的检测引脚没有电压,应该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心里想着应该要秒杀了

电阻换好检测电压2v正常了,cpu供电也出来了复位也有了,然后接上显示器居然不亮机

再次测量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亮机,这就难搞了,到这里研究了半天没有结果,先暂时不搞了   头痛

然后论坛一发了帖子求助  好像都没碰到这样的啊,两三天了也没有什么人回复

没办法多多看看论坛的维修帖子吧,果然今天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也是有电压不亮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3582-1-1.html

拿出板子一测量,果然也是没有vdd-rct电压。

3号位置只有0.1左右电压,1号位有1.5v,2号位只有0.17左右电压感觉这个20k电阻有问题,换掉这个20k的结果还是一样,这就奇怪了,然后扣掉sc3这个电容,电压还是一样,然后用镊子短接sr36两头3号位有0.9v左右了,这就奇怪了测量2和3号位置对地没有短路,电压肿么就过不来?

先不管先给sr36一坨锡,然后开机测试成功点亮。

虽然点亮了,但是没搞明白为什么电压过不来,然后吧sr37拿掉,2号位就有1.5了,难道sr37坏?换掉sr37电压还是过不来,这就奇了怪了

两个电阻都换了  电容也扣了,也没有对地短路,为什么就是没有电压过来?

难道是这个1.5的RCT电压不稳?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pu7000有问题?还有这是个什么管子  为毛3v进来出去就是1.5v了

网友:
华硕B450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华硕TUF B450M-PLUS GAMING,目测好像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TUF B450M-PLUS GAMING,目测好像是这个。

是的

网友B:
参考的我的贴子啊,刚想回你那个帖子,一看搞定了,你这一坨锡亮机的时候3号点电压多少啊,用的什么处理器啊

网友C:
楼主图纸点位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南桥RTC漏电估计

网友:
这个电压不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的我的贴子啊,刚想回你那个帖子,一看搞定了,你这一坨锡亮机的时候3号点电压多少啊,用的什么处理器啊

3号点1.0,cpu55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纸点位可否分享一下

这两天没空,过两天

网友:
是不是clrtc跳帽短接了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PU7000,型号AP2138N-1.5TRG就是一个普通的1.5V小功率贴片三端稳压,与78系列的三端稳压没什么区别

网友:
估计还是三端稳压有问题,电流小了带不动

网友:
VDD_RTC拉低了电压,测VDD_RTC对地阻值,查VDD_RTC通向了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