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教程,五分钟就能学会的显存植球(有铅锡球)

楼主(2023-04-02):
在这里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次本来打算分享用恒温焊台植cpu和GPU锡球的方法,但我觉得应该从最简单的芯片开始,所以先教各位新手显存植球。先声明这个方法仅适合植显存和内存颗粒。不适合植表面带晶体的芯片(比如GPU、CPU),表面带晶体的芯片这个方法因为晶体直接接触受热台,有可能受热不均匀,导致芯片损坏。所以用恒温加热台植gpu、cpu的锡球以后再分享。然后来看下我这段时间用恒温焊台植球成功的维修案例。
第一个1060 搬板维修

第二个10 代CPU 重植

第三个就是前几天发那个小新

首先准备恒温焊台。建议大家买那种防烫包边的那种,我这种非常非常不安全。

焊台准备好后,我们需要对这个焊台的温度有一定的了解。找个能测试温度的设备,正负温差不超过10度就行。

下一步准备一片坏的显存。上面随便植点有铅锡。然后把温度设到有铅锡的温度,比如我这个有铅锡熔点为183,我就调成185度,然后用镊子轻轻的点锡球,可以明显感觉到锡球能随意移动。

为了避免温度不准确的尴尬。可以把恒温焊台下调10,这个时候的锡球,会变硬,在焊点上不能随意移动。这个主要是为保证温度差异不要太大,以免伤到显存。
确定温度没问题,再化锡的温度加个10度左右,我一般是设200度,然后开始植球。
用锡球植球,显存表面一定要拖锡处理。拖锡需要用到吸锡带,这个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经验足够能有效避免显存表面有划痕,这个后面再分享。
然后给显存抹一点焊油,一定要有油,绝对不能多,也不能太少,因为用的加热台。没有风,理论上锡球不会跑。但如果焊油太少了,有可能拿钢网的时候,球没有沾在芯片的引脚上,第二种可能就是锡球可能与显存表面不能完全融化,导致锡球只沾了一点点,后面再用刷子加助焊油的时候,锡球有可能会脱落。焊油太多,锡球受的焊油的张力,有可能有连球。

然后清洗钢网,把显存放入专用工具内。

撒锡球。

植球完成,为什么这个植球台上会有这么多锡球,因为我的锡球有问题,忽略。刚买的锡球不会这样的沾的

趁芯片不注意,拿开钢网(我这种钢网不能直接加热的,一旦带钢网加热,有可能导致钢网变形报废),用镊子把芯片取出来。

然后显存放到已经调好温度的加热台,用秒表计时20S 左右。

然后拿下来,如果发现锡球没有沾在焊点上,就自己找原因,焊油太少,拖锡不干净,加热时间太短,加热温度不够。
然后再刷上焊油,土豪可以直接拿油往上倒,锡球只要扎根了,就不会跑了,然后再次放到恒温焊台加热20S左右。

看上去油比较多,一般植显存,我不会用这么多焊油的。
因为焊油高温后,很容易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候用刷子沾洗板水(刷子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最好不掉毛那种),把焊油洗了。洗掉焊油。一是为了好看,二是能检查出有无锡球是虚焊的,虚焊一刷就会掉。第三就是个人觉得焊油一旦高温后,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次焊接的质量。
植好球的显存,成品展示。

只要你会拖锡的话,有这些专业工具,应该都是速成的。这个比风枪更好把握温度,时间。最关键球不会乱跑。比风枪速度也更快一点,尤其是批量植球。当然你要专业植球设备来比,当我没说。买的起那玩意,那就没必要这样折腾了。
再次说明,这个方法不适合植CPU、GPU。以上为个人的一些经验之谈,难免有错误之处,欢迎指正。如果你照着相同方法植球,植球不成功或导致芯片损坏,本人概不负责。

 会员1365554300鑫豆2025-9-26 16:34
 会员463322300鑫豆2025-9-12 15:25
 会员6796300鑫豆2025-9-2 08:15
 会员15697300鑫豆2025-8-26 16:39
 会员800772300鑫豆2025-6-23 09:59

网友A:
我看着和黑马的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和黑马的类似

我买不起下面那个座子,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办法植的球。

网友:
一个座子得花几百大洋,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植锡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期待下一期GPU植法技巧

网友:
关心的是怎么从板子上取下来。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但是取下钢网时锡珠就会移位。间隙大的还好,间隙小的就没办法了只有重新搞

网友:
这个网也用不起,15块钱一张用一次就变型废了

网友:
锡浆 能不能用此方法

网友:
关心的是怎么从板子上取下来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问题,不然不会坏,pro4的i7的cpu,用这个方法,拆焊了四次,装上又拿下来算一次,一共四次,没有损坏核心。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还能这么搞୧(๑•̀◡•́๑)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问题,不然不会坏,pro4的i7的cpu,用这个方法,拆焊了四次,装上又拿下来算一次,一共四次,没有损坏核心。

这么干不会掉件嘛,底下不用架空嘛

网友E:
有铅玩游戏基本几天就返修

网友:
this is great.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大师好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干不会掉件嘛,底下不用架空嘛

不会,随便吹,背面不会掉件,除非正面吹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 ...

电磁炉换CPU,这么牛逼的

网友F:
搞个好点的钢网,直接风枪吹,比较省事。工厂植锡都是风枪吹的,焊油用那种会自动归位的,普通焊油一吹就跑

网友(点评):
工厂是两张网,一张刷锡浆,另一张下球。不需要焊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 ...

这样搞主板不变形?

网友:
我的座子不见了,现在就是直接放在台面上,容易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换CPU,这么牛逼的

经常换,pro4567都换过,只要原来核心没坏,就不会坏,板层也不会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搞主板不变形?

不会,温度不要过高,。温度过高,板层分层,上风枪385℃就行,如果pro7核心大一些,395℃

网友:
电磁炉换CPU,这么牛逼的

网友H:
新手,显存的锡球是多大的

网友:
值得为你点赞但是我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铅玩游戏基本几天就返修

一般不会返修的,我目前维修过得显卡有千张左右了。除了30系列,焊显存我用了无铅。其他的都是有铅。处理好散热,有铅一般不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显存的锡球是多大的

ddr5 ddr6 用0.45的球。ddr5x 用0.4的球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买不起下面那个座子,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办法植的球。

还费电,风枪吹习惯了  比那个还快 还省事

网友:
   我的方法是 烙铁架上卡个铜板  值显存内存的时候 烙铁搭在铜板上就行了

网友:
一直最头痛的就是织球,斥巨资买了织球焊台才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个好点的钢网,直接风枪吹,比较省事。工厂植锡都是风枪吹的,焊油用那种会自动归位的,普通焊油一吹就跑

工厂先是刮了薄锡浆,然后在上锡球的。有工厂那个条件,植球那就是印刷术了。

网友:
这经验不错,期待cpu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换CPU,这么牛逼的

想下为什么干四次

网友:
这个功底厉害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师傅的好经验分享!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学会了,之前植的一个CPU用风枪吹的,吹的我都暴躁了风速最低了锡球还总是跑,最后放弃了。。。

网友:
好多年都没有值球,手都生疏了。

网友:
经验积累啊

网友:
感谢分享!
我说下我的,找一个ptc加热块,选240℃的,上面放一张玻璃丝布即可,芯片最多受热在210℃,大多数有铅球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学会了,之前植的一个CPU用风枪吹的,吹的我都暴躁了风速最低了锡球还总是跑,最后 ...

这个其实跟焊油有关系,焊油用不跑偏的,而且不能涂太多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 ...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有没有拆装用无铅锡球的高手,分享一下技巧。有铅的不打胶用不了多久时间。

网友:
我一般都用锡将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植锡

网友:
手残党膜拜。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我焊接技术好得很,从来没直球过

网友:
手工细的活多练就好

网友:
眼睛看懂不代表手懂系列^_^

网友:
可以,很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方法太好了 要成本用灯珠简易小焊台就行

网友:
有座子当然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用,恒温台派上用场

网友:
技术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可好看和客户485236988

网友:
此网站从来不缺牛人

网友:
我这个手太笨了,每次都治不好锡

网友:
每次都是一整就费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终于叫我找到了,大师好身手

网友:
漂亮
自己总是手残

网友:
在这里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次本来打算分享用恒温焊台植cpu和GPU锡球的方法,但我觉得应该从最简单的芯片开始,所以先教各位新手显存植球。先声明这个方法仅适合植显存和内存颗粒。不适合植表面带晶体的芯片(比如GPU、CPU),表面带晶体的芯片这个方法因为晶体直接接触受热台,有可能受热不均匀,导致芯片损坏。所以用恒温加热台植gpu、cpu的锡球以后再分享。然后来看下我这段时间用恒温焊台植球成功的维修案例。
第一个1060 搬板维修

第二个10 代CPU 重植

第三个就是前几天发那个小新

首先准备恒温焊台。建议大家买那种防烫包边的那种,我这种非常非常不安全。

焊台准备好后,我们需要对这个焊台的温度有一定的了解。找个能测试温度的设备,正负温差不超过10度就行。

下一步准备一片坏的显存。上面随便植点有铅锡。然后把温度设到有铅锡的温度,比如我这个有铅锡熔点为183,我就调成185度,然后用镊子轻轻的点锡球,可以明显感觉到锡球能随意移动。

为了避免温度不准确的尴尬。可以把恒温焊台下调10,这个时候的锡球,会变硬,在焊点上不能随意移动。这个主要是为保证温度差异不要太大,以免伤到显存。
确定温度没问题,再化锡的温度加个10度左右,我一般是设200度,然后开始植球。
用锡球植球,显存表面一定要拖锡处理。拖锡需要用到吸锡带,这个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经验足够能有效避免显存表面有划痕,这个后面再分享。
然后给显存抹一点焊油,一定要有油,绝对不能多,也不能太少,因为用的加热台。没有风,理论上锡球不会跑。但如果焊油太少了,有可能拿钢网的时候,球没有沾在芯片的引脚上,第二种可能就是锡球可能与显存表面不能完全融化,导致锡球只沾了一点点,后面再用刷子加助焊油的时候,锡球有可能会脱落。焊油太多,锡球受的焊油的张力,有可能有连球。

然后清洗钢网,把显存放入专用工具内。

撒锡球。

植球完成,为什么这个植球台上会有这么多锡球,因为我的锡球有问题,忽略。刚买的锡球不会这样的沾的

趁芯片不注意,拿开钢网(我这种钢网不能直接加热的,一旦带钢网加热,有可能导致钢网变形报废),用镊子把芯片取出来。

然后显存放到已经调好温度的加热台,用秒表计时20S 左右。

然后拿下来,如果发现锡球没有沾在焊点上,就自己找原因,焊油太少,拖锡不干净,加热时间太短,加热温度不够。
然后再刷上焊油,土豪可以直接拿油往上倒,锡球只要扎根了,就不会跑了,然后再次放到恒温焊台加热20S左右。

看上去油比较多,一般植显存,我不会用这么多焊油的。
因为焊油高温后,很容易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候用刷子沾洗板水(刷子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最好不掉毛那种),把焊油洗了。洗掉焊油。一是为了好看,二是能检查出有无锡球是虚焊的,虚焊一刷就会掉。第三就是个人觉得焊油一旦高温后,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次焊接的质量。
植好球的显存,成品展示。

只要你会拖锡的话,有这些专业工具,应该都是速成的。这个比风枪更好把握温度,时间。最关键球不会乱跑。比风枪速度也更快一点,尤其是批量植球。当然你要专业植球设备来比,当我没说。买的起那玩意,那就没必要这样折腾了。
再次说明,这个方法不适合植CPU、GPU。以上为个人的一些经验之谈,难免有错误之处,欢迎指正。如果你照着相同方法植球,植球不成功或导致芯片损坏,本人概不负责。

 会员1282703300鑫豆2025-6-9 22:52
 会员380019300鑫豆2025-6-4 21:40
 会员334981300鑫豆2025-5-26 15:32
 会员1481419300鑫豆2025-5-18 21:18
 会员1149675300鑫豆2025-5-18 01:57

网友(2023-05-23):
这波维修666,当然加满分啦

网友:
植球也可以使用风枪吹,确实焊油不能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 ...

威武啊 牛奔啊.....学习了啊

网友:
都喜欢用有铅,这个便宜点吗?

网友:
这个东西看了学不会,唯一的办法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 ...

看不到
啊,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谢老司机

网友:
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这么干不会掉件嘛,底下不用架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 ...

能不能出个教程

网友:
想起当初小白的日子  植球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费电,风枪吹习惯了  比那个还快 还省事

我也是一直用热风枪吹的

网友:
专业的 还是得用这个

网友(2023-06-26):
以前修显卡都是用风枪加热植球的,好像也很容易,好几年没植过了

网友:
测温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你看看阿毛易的用锡膏的也很简单 CPU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需要一张植锡网,一张卫生纸,一个电陶炉,用来拆焊bga cpu,加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非cpu本体有 ...

植的还是无铅锡吗?也太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