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分享一次诡异的维修经历

楼主(2023-04-02):
故障对象是一台SONY织女星15SR2,到手时候开机能亮一下然后就黑屏,红灯闪烁。
分析可能是电源板方面的问题,以为能轻松搞定结果。。。。。。

维修思路:肯定是先查各项电源是否有输出,12V.5V.3.3V,结果发现只有5V待机正常
接下来肯定就查板子上的保险,SONY这种电视真的变态,保险特别多还特别小。
发现板子右上角一处16.5V主供电断路(非常小的保险,还在板子的边缘)说明后面应该
有短路,手上没有可调电源跟热成像所以死马当活马医,先接上再说。

接上后主供电有了,但发现板子上的MOS管都没有外部电压输入,说明肯定还有其他保护,
接下来就是板子上各种找,最后在左上角一个大电感边上有个小保险,检测发现是开路状态。
接下来我就不敢直接上电了,上电肯定击穿MOS管。没有可调电源就用5V1A的手机充电器
接了两根线上去,烧机!发现12VMOS管发烫,那肯定有问题啊!直接干下来换个新的,
上电还是发烫!!!,换下来的MOS管检测也没有发现击穿!这时候有点懵逼,难道是这个线路
上的其他负载有短路?索性把线路上所有负载都干下来了(真累,贴片元件特别小)

这没道理啊,MOS管没装,线路上的元件也都拆了。完全就是开路状态怎么还能短路?
观察发现MOS管的地盘有冒烟!没有元器件也冒烟!!!非常诡异,可以看视频

短路的根源找到了不是MOS管,也不是其他的元件,而是板层间有短路!!
直接用手术刀开膛,挖开看看究竟什么东西在里面,一通折腾
把里面的板层全部挖出来,按照线路用刀都清理一遍,上电不短路了!

把所有元件归位,各项电压都有了,小电视复活!!!大佬见笑了!

诡异冒烟

网友:
码字不易,欢迎交流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用的 电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用的 电视机吗

SONY的一台15寸液晶电视

网友:
15寸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