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520开合键不灵几秒暗屏怎么办?

楼主(2023-04-02):
如题惠普笔记本hp520,屏幕太暗,看不见了!按一次开盖键,保持几秒抖动几下继续暗屏,盒盖键点一下再可以保持几秒亮。不知道咋了?外接显示器电脑正常显示,屏幕亮时也正常,不知道是屏幕与主板连接哪里出了问题。屏幕排线也重新插过,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是自动待机了吗

网友:
想不花钱就不要来问了,去维修店给专业的人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待机了吗

就是屏幕抖两下又暗下去了,按一下开盖键能保持屏幕亮几秒。然后继续暗着

网友B:
休眠开关三极管拆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开关三极管拆掉试试看

谢谢你的解答,找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