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53U 板号P553UJ R2.0 进水机。帮忙量个电阻阻值,谢谢各位大哥们了

楼主(2023-04-02):
下图红框里的电阻阻值

点位上面的PR9118

连接到PU9101的9脚

就是这个5U=3E

有这个板的兄弟帮个忙,看看PR9118的阻值是多大的,谢谢了

海鲜市场买了块料板,等发回来我量一下,再发上来

这两个电阻上面那个实测10k
                下面那个实测8k

网友A:
手拿点位还不知道这个电阻是不上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拿点位还不知道这个电阻是不上件的

这个地方有电阻,电阻阻值无穷大,我给拆了

网友:
一般是620K 到820K

网友B:
这个是8248么,看丝印不知道是啥了,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8248么,看丝印不知道是啥了,谢谢兄弟了

是的 5E= xx 就是RT8248A

网友:
你这个电阻是620K

网友C:
大哥,帮我也检测一下,这二个电阻,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帮我也检测一下,这二个电阻,谢谢!!

我在上面帖子里编辑了一下,一个10k 一个8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上面帖子里编辑了一下,一个10k 一个8k

网友:
我有个进水的板子修了好久没有修好腐蚀的太厉害了还么有点位

网友:
有点位图你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