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插电池蓝屏,不装电池单用电源降频不蓝屏。

楼主(2023-04-02):
如题,睿频加速然后就各种蓝屏,同行们有碰到过这样的吗,这种的供电芯片是不是得找同型号料板上的。
电池排除了,充放电正常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或者加焊一下CPU,用风枪吹一下试试。

网友:
prochot看一下

网友:
换u会好 加焊好不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