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一端有电压,另一段没有。附上图纸

楼主(2023-04-02):
请问大佬们,这个该怎么继续查?

网友:
报班 去学习 理论 你就知道了;

网友A:
ECPWON信号可能不对,再问就深了,三言两语讲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PWON信号可能不对,再问就深了,三言两语讲明白

那个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在板子上测量短路,拿下来测量正常,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在板子上测量短路,拿下来测量正常,这是哪里的问题?

那是MOS管,你测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MOS管,你测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测错了

大佬,你看第二个图。现在量的R7002一端有3.3V待机电压,另一端还有R7005和C7106短路,下面是不是要查EC的ON#信号了?

网友:
相连接的几个元件都要逐一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