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3-04-02):
用可调电源维修电脑和电器时,是不是要将可调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调节到电脑和电器相对应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值?

网友:
确实是这样,

网友A:
我一般电流开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电流开最大

电流开最大不会把用电器烧坏吗?

网友:
一般是这样吧!

网友:
肯定了,不然带不动

网友:
电压一样 行,电流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