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X570-A PRO图纸

楼主(2023-04-02):
V星的X570-A PRO  板号:MS-7C37 VER:3.1  声卡旁边螺丝孔旁边掉了一个零件,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哪位大佬知道的能发一下不。感谢

网友A:
我是用表量有一边是gnd的就电容,两边都有阻值的就电阻,电容随便,电阻就不低于1k试试

网友:
电容吧  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表量有一边是gnd的就电容,两边都有阻值的就电阻,电容随便,电阻就不低于1k试试

好的我试试,感谢大佬

网友:
怎么量呀,不是很会

网友B:
找了点位图,掉件那个是电容,电容容量是0.1U,不用管他,可以不装的。

网友C:
这个芯片是网卡吧,我前两天刚收的一张不认网卡的还在工作台上放着,明天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点位图,掉件那个是电容,电容容量是0.1U,不用管他,可以不装的。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是网卡吧,我前两天刚收的一张不认网卡的还在工作台上放着,明天我给你看看

好像是网卡,这个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声卡,一般情况下声音正常的很,但是开麦克风的时候声音就会变得像线没接好一样,麦克风的声音也很小,蓝牙耳机也是一样,昨天试了一下外接独立声卡就没问题。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敢问大佬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网卡,这个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声卡,一般情况下声音正常的很,但是开麦克风的时候声音就会变得像 ...

我是还没入门的小菜鸟,示波器啥的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表量有一边是gnd的就电容,两边都有阻值的就电阻,电容随便,电阻就不低于1k试试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个电容管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