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检测出来笔记本显卡坏了吗?

楼主(2023-04-02):
笔记本核显正常,开独显之后装驱动蓝屏,烤机蓝屏。
有什么软件可以检测出来独显存在问题吗?

网友A:
mats你值得拥有

网友:
显卡显存测试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ts你值得拥有

这个软件好像使用门槛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好像使用门槛有点高

这个是最低门槛了

网友(2023-06-08):
直接粗暴点断开独立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