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下 TUF B350M-PLUS GAMING CPU供电

楼主(2023-04-02):
我这个板子能触发,但是没显示,触发之后 发现cpu供电 上面两路都有波形,下面两路没有波形,  cpu供电都是通的,就算没有下面两路 应该也没事吧

网友:
又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电压都是正常的  四个管子电压都一样   搞乌龙了

网友A:
量Cpu供电出了没有?

网友:
是啥问题呢

网友:
触发之后,VCORE  0.94V
过一会  电压就变成0了,风扇也正常在转,每一相供电 上管D极  12V都正常,G  S 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Cpu供电出了没有?

触发之后,VCORE  0.94V
过一会  电压就变成0了,风扇也正常在转,每一相供电 上管D极  12V都正常,G  S 都是0

网友:
我有另一块TUF B450M-PLUS GAMING触发之后cpu核心电压0.94左右 过一会跳变成1.25左右,然后就亮机了,这个b350m一直0.94,核心供电有一次测量下面两相上管S没有电压,有时候四相的上管G S都没有电压

网友:
我一会测一下tuf b450m plus gaming的 epu 的四个pwm输出波形,对比一下tuf b350m的波形

网友B:
万用表量会出现误差,要用示波器量看每一路是否都有真实电压

网友A:
你把cpu座子上面的塑料盖子揭下来看看里面的针脚什么情况。cpu供电电压掉电和cpu座子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座子上面的塑料盖子揭下来看看里面的针脚什么情况。cpu供电电压掉电和cpu座子有关系。

拆过了,里面针脚没问题 排列很整齐 看着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量会出现误差,要用示波器量看每一路是否都有真实电压

现在问题是插上第二个槽位内存之后  0.94v核心都不出了 ,不插内存就有0.9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