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250刷bios用编程器

楼主(2023-04-02):
解压密码用,简单便宜即可,谢谢。
笔记本:ThinkPad x250
主板:NM-A091

BIOS:winbond 25Q128FVSQ

网友:
RT809F或者希尔特

网友:
感谢回复这两个太贵了。
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A:
不行的话,整个CH341A用用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整个CH341A用用看呢

嗯,整了一个xtw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