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250mh ver1.0开机出错,大佬们帮我看看

楼主(2023-04-02):
如图,开机20多秒后才显示主板logo,过了几秒重启,然后一直循环,还有第二种情况,开机过了20多秒后显示主板logo,然后报错显示找不到系统,以上情况键盘失灵,键盘灯不亮,硬盘灯不闪,机械硬盘没听到磁头的声音,换了一个也一样,求解,谢谢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
官网下载BIOS试试,还有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康康

网友:
估计是老电脑, 大致意思没有启动硬盘, 从网卡启动。 换个硬盘

网友:
可以试试看最小系统法

网友:
这好像是提示从网卡启动

网友:
楼上的都不看字,人家都说换了硬盘也一样了

网友:
看看不能不进PE。如果不能。拔掉硬盘光驱。然后换内存。然后换CPU。如果不行。就刷BIOS。如果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可能是桥有问题。如果能进PE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路过学一下。你

网友:
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至少刷个bios吧!干这行的,连bios都不会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