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 11能显示,却因显示电路引起的不进系统

楼主(2023-04-02):
【机型】iphone 11

【故障现象】进系统前黑屏自动掉电

具体故障分析:

1,拆机后,用开机扣直接上电,此时装了屏幕,通过观察电流,发现电流有异常。电流上到200ma左右时,突然上升到900ma+,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2,用开机扣上电,这一次不装屏幕,发现电流正常跳变,应该能进系统了

3,此时,怀疑是屏幕本身有问题,于是更换屏幕测试,故障依旧,显然是主板有问题

4,为什么装屏幕就会导致有大电流突变呢?装不装屏幕对于主板来说,有什么不一样?

5,根据图纸原理可知,屏幕供电开启信号是由屏幕提供的,也就是说,装不装屏幕的区别,对于主板来说,意味着显示供电模块是否开启

6,于是,将目标转向显示供电芯片和背光芯片。测量两个芯片周边元件是否短路
7,果然,找到显示芯片的一个内部LDO供电短路

8,通过图纸,发现这一路短路供电并没有用于其他元件,而且与其他供电输出没有关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手机依旧能够显示logo

9,扣掉损坏的电容,正常开机进系统

网友:
谢谢分享!故障分析得真详细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