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 显卡 改供电 充电芯片到EC,干货!

楼主(2023-04-02):
  一直忙,很久没有给论坛贡献帖子了,实在抱歉!真的太感谢论坛,可以说你是我的良师益友,你是我的衣食父母,希望迅维越做越大,世界一流!话不多说先上一张主角的帅照
同行拿来的机子,拆开目测修过充电芯片,EC,桥供电。还好CPU,显卡,南桥没有动过。上电前!首先就是看,二是测,最主要测待机3V,5V电感对地阻值,然后测其它大的供电电感阻值,对于我们修笔记本来说这是个首要步骤,还好都正常,只有显卡的供电电感是1欧,下图可以对照,论坛借用的,尽量让大家不用去找,来我这帖子里都能看到你想要的

现在通电看看,这里悄悄告诉你们,这个机子用可调电源可以自动触发的(前提是清过COMS)关机再开就不会触发了,这是正常的哦,不要以为是机子故障入了坑,回到正题,插上电源并没有自动触发,用原装适配器测隔离电路都没过,如果没有原装适配器也能测,看到论坛有些帖子说可调电源不触发,我验证过这款机子,清coms,可调电源上电就会自动触发的,也就是说第一次上电隔离电路肯定工作,既然没过隔离,那么我们就找图纸一步一步查一查,迅维网出来一个(鑫智造)非常强大,图纸点位一应俱全,不是打广告啊,我也没收一分钱,完全就是被震撼到了,不信你们下载试试

看到没,一搜一大片,再次感谢迅维!回来打开图纸,隔离电路一般先找到充电芯片BQ24780s,这里我尽量把芯片条件一并送上,看了下次你也就89不离十了

先说芯片工作条件其实简单一点讲就像家里的电灯,电灯要工作先要有电然后打开开关,灯就亮了对吧,这个充电芯片一样要供电28脚VCC,6脚ACDET适配器输入检测就当是个开关吧,这个很重要必测点,24脚REGN,25脚BTST也很重要不要忽视了,来个图,又是干货,这个图也是论坛里借用的,我改了两处,看吧论坛的重要性!

这个芯片现在很多机子都用,几个关键点都正常,打一遍阻值,测到12脚SCL短路,这个是什么脚?3方通讯信号:电池--充电芯片--EC这3方断线会议中止了,EC这边罢工了额,我咋知道EC问题,因为我去掉BQ24780了12脚还是短路,这个就是通到电池口和EC的115脚看图

IT8227E-192说到这个EC重要的又来了,最好买剪版,不然后悔了不要说你们看到我帖子,这个EC假的太多价格很贵,千万别听商家说刷好的放心用,那都是骗子,只针对这款啊,都是血泪,好,回到正题,我这里EC肯定要换,捎带简单说一下EC条件,供电AVCC、复位、时钟,BIOS等等,具体针对某个故障去测EC负责的部分,EC是个超级电源管理芯片,要分块去检测。保险起见,EC和充电芯片一起换了,我不知道以前就坏的,还是上家搞坏的,换好通电(可调电源)自动触发了,电流0.75不动,再来两张待机3V5V的正常波形,这就是整个主板供电的基石,基石不稳大厦将倾。这里给新手说说示波器里面的触发电平的设置问题,很多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其实就是设置到你要测的电压以内就可以触发了

快速测各大供电,除了NVVDD,FBVDDQ,1.0VGS没有,其它还算正常。先查显卡供电管理芯片NPC81611,如图

芯片供电脚33脚5V没有,一测对地短路,PR7505电阻开路2.2欧,去掉NPC81611阻值恢复,现在午夜1点50了,眼皮打架了,喝杯咖啡继续写,白天没时间,撒也不说直接换好芯片补上2.2欧电阻,顺便把所有脚的阻值打一遍(NPC81611),都还算正常。上电还是0.75电流,测这个芯片条件,前面就说了,不管什么芯片,先供电,再测开启,36脚NVVDD_EN没电呀,继续找来源,有图就是好,感谢鑫智造!

我们来到DV9这个复合二级管,NVVDD_EN有个上拉+3VS正常的,DV9的3脚开机瞬间有3.3V电压然后掉到0V,2脚没电,1脚只有0.25V电压,什么原因?我想二极管在这里是个钳位,2脚没电压,当然1脚电压就起不来,3脚电压是南桥给的,开机瞬间有电压就排除南桥,我们只找2脚的1V8_MAIN_EN_R来源,

从图上看1V8_MAIN_EN_R要有电必须1V8_MAIN_EN要高电平去控制QV32A,拉低QV32B的5脚对吧,实际测量1V8_MAIN_EN为低电平,打阻值对地短路,拆掉QV32还是短路,心想大事不好哇,这个信号再没连接其它器件,直通显卡芯片啊

怎么办?难道换显卡芯片,抱着试试心态,断开QV32的2脚,把QV32的1脚和6脚用一根导线连接,这样强开1V8_MAIN_EN_R来碰碰运气,上电,电流跑起来了,装上散热片接上屏看看,呵呵,亮了,午夜两点半了,再次感谢论坛,谢谢大家!上个收官图结束

网友:
这个师傅水平相当可以,在我这里就是大师级别的存在。

网友:
这个价格真不错

网友:
价格漂亮。现在可不多这样的客户

网友:
这个是理论的高手

网友:
写得不错,很详细

网友A:
直接拆掉N管可以吗

网友:
贴子不错,适合学习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都是干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没发出信号,直接用上拉的电压,有的情况可能不好用,这个楼主不知道有没有返修,因为信号开漏输出涉及到时序,可能显卡这块没事?

网友:
一看就有点高端

网友:
楼主理论很高啊                 佩服

网友:
这个该给楼主加分精华贴还不收费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生意这么火爆啊我这都闲好久了冷清

网友:
探寻楼主意思要q32没用了啊   直接拆掉还是上拉

网友:
飞线多余操作  保证机器能用有时就不考虑时序了

网友:
还好显卡没事,楼主功力也扎实

网友:
对拯救者研究 的很透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N管可以吗

拆了没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