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昭阳E46A BIOS

楼主(2023-04-02):
联想电脑昭阳E46A BIOS  刷完机然后开机进入系统画面变暗还有没有亮度调节条这个问题请问一下什么问题导致的?求请教各位大师傅

网友:
代换屏幕试试,

网友:
打一打驱动看看,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驱动装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