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5M-PRO-V无复位和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23-04-02):
今天同行拿了4块同样的板子过来修,前两个主板我是涮BIOS刷好的。先来一起谈谈无复位的维修吧1.首先无复位一般都是无CPU供电的,先查内存供电VDDQ内存供电(SLP_S4嘛)还有VCCSA管家供电和VCCIO,经过测量呢发现VCCSA是0V没有电压。那就查VCCSA的产生条件吧,顺藤摸瓜,产生VCCSA电压的电源芯片没有没有EN0V,然后查到是由12v分压3.3V给到它,然后发现有一个电阻居然在CPU电源芯片那块去了。然后发现腐蚀,就刮一刮找了两个电阻吧这两个分压电阻换了

网友A:
后面15s是直接拉个供电过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15s是直接拉个供电过去嘛

在其它OC那里借了2V

网友:
学习了,在其它OC那里借了2V

网友:
典型故障,USB过流保护OCP# 15S自动关机

网友:
这才是维修 思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2023-06-01):
这分析思路一下就开了,多讲讲这样的真的不错

网友:
技术精湛666

网友:
所有oc都正常还是15关机应该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