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亮机,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23-04-03):
今天修到一个V星B75的主板,上家加焊过IO,再排除短路的可能性后上电,刚开始是不触电发,然后是量电池给桥的供电以及ATX电源给出的待机是否正常,大致判定各件条正常之后我测量IO的80脚是否有跳变信号输入,在表笔打到84脚的时候竟然能上电触发了。然后查图,发现是SIO_PWRGD这个信号,由IO发出给桥的PG信号,此时诊断卡跑码63 97,然后断电,再次测试84脚是否会自动触发,于是仔细观查IO,发现IO上家在加焊的时候,有些针脚连锡了,于是我用烙铁加焊修补了一下,确定没有问题之后,PWR_SW能触发了,也能亮机进桌面了,但是诊断卡确不跑码了,我非常好奇,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诊断卡不跑码了,有大神能讲解一下吗?这板是修复了,还是没有修复。

网友:
亮机了就不用管了,测试稳定性就行

网友A:
诊断卡不是万能的,与主板有兼容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好多品牌机原装主板(如DELL)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不是万能的,与主板有兼容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好多品牌机原装主板(如DELL)不跑码.

修之前能跑,修好之后不跑了,所以我好奇

网友:
pci接口的诊断卡看pci插槽是原生的还是转接的,原生的好,也有不跑码而主板运行指示灯闪烁亮机的。pci-e诊断卡比pci诊断卡更挑主板。很多主板不走码或者走码不全。新主板比较完整能跑码的是插lpc-debug口的那种诊断卡,但由于各厂商的接口针数与定义不一样,没通用的。诊断卡的厂商也很重要。跑码看诊断信号送哪个插槽,是否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