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60AX LA-5751P 不触发

楼主(2023-04-03):
联想G460AX LA-5751P 不触发

故障现象:待机0.01  按下开关0.02  然后又回到0.01

机器是70元收来的,看着里边内存,硬盘都还在,觉得这波应该不亏,

接下来拆机,这才发现到有惊喜,这么老的电脑一点都没有进过水,这一波就已经值了。虽然看到保修标贴,是修过的机器,无所谓了,

拆开之后,先测试一下所有电感对地,公共点对地,都没有短路,3v 5v 已经出来了。按下开关没有跳变。

三板斧,先刷个bios,    刚取下coms 电池,插电试一下,直接按开关,开机了,郁闷,coms电池没有电了,1.7V左右,换一个吧,简单装机,测试一下,系统能装了,也正常开机了,

但是测试了一会,发现风扇一直狂转,开机2秒就一直狂转那种。

后就来平台,找bios  都说跟他有关系,  就刷了好几个,有的是能正常使用,《不过,它会出现一种故障,就是电流到0.61 0.57 这样电流会自动关机》

最后在某宝买了原厂的,刷上去以后,昨天晚上反复测试好多次,又烤鸡一夜,今天已经没有问题了。

亮机图,风扇只有在热的时候才会转了,   到此都没有出现过开机0.61  0.57  这样的电流关机了,   正常使用了。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5ODIzMXwxMzJhZmRiZjZkZGFjOTIwZWNkOTNhNjVhZmRiOGEyOXwxNzc2NjQ2Mjk3&request=yes&_f=.rar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5ODIzMnxkNjQzMTUzOGNiOTVmNzc0Y2ZlZGQyZTQzOTgxNzVhYXwxNzc2NjQ2Mjk3&request=yes&_f=.pdf

网友A:
请问阁下此机从哪里收购的,网购平台还是实体店,咋个运气怎么好呢,我也想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些漏,大家共同分享喜悦,不能独享哦!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阁下此机从哪里收购的,网购平台还是实体店,咋个运气怎么好呢,我也想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些漏,大家共同 ...

捡漏的一台,不过这种机器现在也卖不了高价,在某鱼挂200,都卖不掉哦,还装了120G固态,   现在的电脑行情太差了呀

网友:
原来是在闲鱼网上买的哦,议价了来,70元钱才买到手的。我议价方面不行啊,佩服佩服你们会讲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