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20 华硕STRIX X570-E Gaming 出现acpi bios error

楼主(2023-04-03):
一块华硕的STRIX X570-E Gaming 进系统时转两圈出现acpi bios error蓝屏,过会自动重启。用了集显和独显都是这样,换了两个PE也是。各路电压测了在正常范围内,网上那些禁用ACPI的方法进这个BIOS里,没找到禁用的选项。没有办法了,来看下有没人遇到这个情况能指点一二,顺便来我这赚个饭盒钱

网友A:
类似蓝屏重启,我遇到过几次,换硬盘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蓝屏重启,我遇到过几次,换硬盘可以解决故障。

我两个u盘分别两个不同的PE系统也这样。。这两U盘和PE我经常用的。。。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B:
重新刷个BIOS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个BIOS看看。

已经刷过两个了,不行。。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硬盘模式出错了,要选ACHI的,有些主板里面默认是另一个阵列的,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改完了系统重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不行排除usb设备

网友:
解决了吗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用官方Windows安装工具应该可以解决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 ... /adk-install#winADK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样的板子,开机显示这个VGA不适合这个模式什么的

网友:
蓝屏提示的不是BIOS错误吗,可以查看蓝屏的代码,查找故障,百度一下。

网友:
主板bios和系统兼容性问题。从主板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换内存条试一下,amd兼容性差

网友:
换个cpu内存试试吧,我自己用这款,没遇到这种问题。我手上也有2种PE,小兵和冰封,都没问题。BIOS一直升到现在的4403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刷过两个了,不行。。
兄弟你有这个主板的BIOS吗 我在官网下的刷了不跑码 原来的跑码B6 有的话可以给一份吗 谢谢

网友:
感觉有点像CPU的问题,

网友:
CPU坏的几率有点大,建议换CPU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重新装个系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