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柏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03):
康柏2000年的一款台式电脑deskpro系列,WIN2000系统,不接硬盘和光驱,只挂一个软驱可以按F10进入BIOS,接上接上硬盘和光驱中的任意一个就进不了BIOS,也启动不了系统,win2000启动光盘也不运行,求前辈给个检修思路

网友:
查电源……20多年的老电源,电解电容都成了“固态”电容了吧

网友:
还能知道康柏品牌的,估计都快退休了吧

网友:
当年alpha处理器就差了一点点干掉x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