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t470重复开机报错关机 版号nm-931

楼主(2023-04-03):
联想t470
1. 拿来的时候,开机无反应,无待机电流,拆开保险烧,后端短路,排查电容短路更换,又更换pu101后待机正常o.oo1a左右。
2. 按开机键,重启两次后亮屏报错重启,重启后报错关机。
又刷bios   u15  u49  ,故障依旧,进bios报错重启
求大神支招

附上图纸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

网友:
Fan error 會無法啟動,換好的風扇就行

网友:
还风扇或者查风扇电路

网友:
风扇报错么。。。。

网友:
不是风扇坏了吗?

网友:
刷了以后都不行检查EC  FAN的问题

网友:
装起来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把风扇装上开机看看,估计EC或eprom有问题(刷得不对)

网友:
有些机器必须要装风扇才行,或者说风扇供电和检测电路一定要正常,否则就出错,

网友:
刚修到一台,开机亮log就重启,反复重启几次后快要亮log就重启了,我这台是CPU供电电感PL401坏了

网友:
都报了FAN ERRON,风扇插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