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电源上面的

楼主(2023-04-03):
如下图电源上面的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
是不是高压放电 的

网友:
这应该是 玻璃放电管
"271M" 应该是耐压 270V
“TM2G”不清楚含义,估计是批次。

网友:
没见过这种原件。

网友:
不是个小灯麻

网友:
电源上用的 避*WF词语*  放电管儿

网友:
这个跟我一样,是个电灯泡

网友:
二极管灯泡吗?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高压放电管,防雷的

网友:
这是灯泡吗  多少w的

网友:
氖泡,起放电保护作用的。

网友:
氖泡,电源指示灯

网友:
氖炮,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