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75M7C 144HZ曲面屏 灰屏求助

楼主(2023-04-03):
      如图正常开机是灰屏, 但是不接入信号的时候正常显示 拆机看图 用手按着左边屏边板可以正常显示
  求助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找能压屏的 给压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估计是屏边版问题

网友(2023-05-07):
上次遇到一台杂牌的2K,灰屏   ,开始按压屏线接口 显示了,然后装机后不显示  给屏线垫胶带  加胶带都是时好时坏,最后发现按有BGA芯片的那一边 逻辑板就可以显示, 拆了芯片重新植球  好了,测试一晚上正常。估计是温度高 虚汗了,加了散热铝块

网友:
找个有压屏机的 试试

网友A(2024-02-25):
遇到同样问题  ,老板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  ,老板修好了吗

客户放弃了,现在在手里摆设